CCS3.1下DM642的配置

楼主(2014-08-20):
  仿真设置选“C64xx XDS510 Emulator”,“Connection Properaties”对话框的“Configuration File”选“Auto-generate board data file with extra configuration File”,指到“Seedusb2.cfg”或其它仿真器提供的配置文件;IO端口为0x240。 CPU属性“GEL File”指向GEL文件所在路径,如“D:\CCStudio_v3.1\cc\gel\EVMDM642.gel”,OK后启动CCS3.1。
  此时会有一个警告,“GEL:Error while executing StartUp(): Target must be connected before calling the function GEL_Reset().”,不管它,点“确定”。然后还会跳出一个关于StartUp()的错误,并且询问“Do you wish pause the processing of this function and continue?”,选“YES”。进入CCS后看到左下脚芯片信息为“UNKNOWN”,也不必管它。在“Debug”工具栏里选“Connect”(这一小步之前最好执行一下“Reset Emulator”,否则可能会报其它错误),可以看到左下脚芯片信息为“HALTED”。然后“Debug”工具栏里选“Reset CPU”复位DSP以恢复各寄存器。之后就可以下载程序并仿真了。
  复位DSP过程中会提示下面的信息,可以不管,一般不会影响使用。
  “GEL: Error calling OnPreFileLoaded(): memory map prevented write to target memory at 0x01800054”
  如果想让这个错误消失的话,据说可以手动更改gel文件,里面是C程序,但我看了一下里面的“GEL_Reset()”等函数并没有原型。因为不影响我使用,所以没有再做进一步的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