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ad转换和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
ad转换后,经单片机处理,让数码管显示数值,程序中这句什么意思
dianya=dianyal*20+dianyah*320; //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四位数,便于显示

网友A(2014-08-20):
dianyal可能是低位 dianyah可能是高位

网友B:
file:///c:/users/administrator.user-20140308fi/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eb05e7b8-4046-496a-a76e-9acaedd4d97a.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user-20140308fi/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eb05e7b8-4046-496a-a76e-9acaedd4d97a.jpg 嗯,但他没有用译码器而是直接用下面一段程序实现完成代码的转换
unsigned int datpro(void)//ADC0804 读出的数据处理

{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dianyah,dianyal; //用于存储读出数据的高字节和低字节

       unsigned int dianya="0";        //存储最后处理完的结果 注意数据类型

       for(x=0;x<10;x++)             // 10次测得的结果存储在dianya

       {

              dianya=adc0804()+dianya;

        }

       dianya=dianya/10;                              //求平均值

       dianyah=dianya&0xf0;                       //屏蔽低四位

       dianyah=dianyah>>4;                        //右移四位 取出高四位

       dianyal=dianya&0x0f;                       //屏蔽高四位 取出低四位

       dianya=dianyal*20+dianyah*320;         //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四位数,便于显示

       return(dianya);                                          //返回最后处理结果

}

void Led()

{

       unsigned int date;

       date=datpro();                                           //调用数据处理最后结果

       P2=P2&0xef;

     P0=seg7code[date/1000]|0x80; //输出个位数和小数点

     Delay(8);

    P2=P2|0xf0; P2=P2&0xdf;

     P0=seg7code[date%1000/100]; //输出小数点后第一位

       Delay(8);

       P2=P2|0xf0; P2=P2&0xbf;

    P0=seg7code[date%100/10];   //输出小数点后第二位

    Delay(8);

       P2=P2|0xf0; P2=P2&0x7f;

    P0=seg7code[date%10];       //输出小数点后第三位

    Delay(8);

    P2=P2|0xf0;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ianyal可能是低位 dianyah可能是高位

嗯,但他没有用译码器而是直接用下面一段程序实现完成代码的转换
unsigned int datpro(void)//ADC0804 读出的数据处理
{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dianyah,dianyal; //用于存储读出数据的高字节和低字节

       unsigned int dianya="0";        //存储最后处理完的结果 注意数据类型

       for(x=0;x<10;x++)             //将 10次测得的结果存储在dianya中

       {

              dianya=adc0804()+dianya;

        }

       dianya=dianya/10;                              //求平均值

       dianyah=dianya&0xf0;                       //屏蔽低四位

       dianyah=dianyah>>4;                        //右移四位 取出高四位

       dianyal=dianya&0x0f;                       //屏蔽高四位 取出低四位

       dianya=dianyal*20+dianyah*320;         //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四位数,便于显示

       return(dianya);                                          //返回最后处理结果

}

void Led()

{

       unsigned int date;

       date=datpro();                                           //调用数据处理最后结果

       P2=P2&0xef;

     P0=seg7code[date/1000]|0x80; //输出个位数和小数点

     Delay(8);

    P2=P2|0xf0; P2=P2&0xdf;

     P0=seg7code[date%1000/100]; //输出小数点后第一位

       Delay(8);

       P2=P2|0xf0; P2=P2&0xbf;

    P0=seg7code[date%100/10];   //输出小数点后第二位

    Delay(8);

       P2=P2|0xf0; P2=P2&0x7f;

    P0=seg7code[date%10];       //输出小数点后第三位

    Delay(8);

    P2=P2|0xf0;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但他没有用译码器而是直接用下面一段程序实现完成代码的转换
unsigned int datpro(void)//ADC0804 读 ...

就是为了便于显示 把二进制换成易于现实的十进制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为了便于显示 把二进制换成易于现实的十进制数

那为什么不乘21要乘20

网友D:
难怪,他在程序中这样做是为了配合显示电路,乘以二十才能得到正确的显示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难怪,他在程序中这样做是为了配合显示电路,乘以二十才能得到正确的显示结果,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不乘21要乘20

配合显示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