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ADC0809的电路图和源程序

楼主:
         ADC0809数模转换与显示
/*        名称:ADC0809数模转换与显示
        说明:ADC0809采样通道3输入的模拟量,转换后的结果显示在数码管上。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各数字的数码管段码(共阴)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CLK=P1^3;                //时钟信号
sbit ST=P1^2;                //启动信号
sbit EOC=P1^1;                //转换结束信号
sbit OE=P1^0;                //输出使能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显示转换结果
void Display_Result(uchar d)
{
        P2=0xf7;                //4个数码管显示个位数
        P0=DSY_CODE[d%10];
        DelayMS(5);
        P2=0xfb;                //3个数码管显示十位数
        P0=DSY_CODE[d%100/10];
        DelayMS(5);
        P2=0xfd;                //2个数码管显示百位数
        P0=DSY_CODE[d/100];
        DelayMS(5);
}
//主程序
void main()
{
        TMOD=0x02;                //T1工作模式2
        TH0=0x14;
        TL0=0x00;
        IE=0x82;
        TR0=1;
        P1=0x3f;                //选择ADC0809的通道30111)(P1.4~P1.6
        while(1)
        {
                ST=0;ST=1;ST=0;                //启动A/D转换
while(EOC==0);                //等待转换完成
                OE=1;
                Display_Result(P3);
                OE=0;
        }
}
//T0定时器中断给ADC0808提供时钟信号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CLK=~CLK;
}

网友A(2014-08-20):
在回复的时候 点高级模式 可以上传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回复的时候 点高级模式 可以上传图片

这是电路图、、

网友C(2018-06-19):
这个不一样

网友D(2018-09-26):
看不到图\

网友E(2019-06-12):
多想找找正确的代码

网友E:
我现在也要做这个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