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控制的mini激光雕刻机,废旧光驱改造

楼主(2014-08-21):
  果壳网上看到有大神用旧光驱改造的激光雕刻机,DIY之心一发不可收拾·····现晒出配件和DIY成果。
全部的控制电路都在这里了,左起开始第一块是 Arduino nano开发板,烧录grbl后就成了一个简单的工控上位机;中间的继电器模块用来控制激光头,模块带有光电隔离的功能,保护本本USB的同时为以后更换大功率的激光头做好准备,下面的加了个电位器用来调节激光头的亮度,主要是对焦点时用的,因为激光束反射都是很刺眼的;右边两块一样的模块是.Easydrive 驱动板,一开始接上电没几秒钟就发现俩芯片烫得厉害,查了芯片(A3967SLBT)的说明才知道里面有个叫刀开关的东西发热很正常,遂加了散热片和风扇。
这是激光头,从一个激光手电上拆的,功率很是不满意,暂且用着了。(在这要自我吐槽下我的运气,拆了4个光驱,没一个激光头是好的 )。

试机

试机

成果!!

网友A(2014-09-29):
楼主厉害呀。我也想做,没有人教呀。楼主QQ多少?我加一下,多多指导

网友B:
楼主厉害。不过 Arduino nano芯片我感觉加散热片有点浪费。运行时这芯片根本没温度。Easydrive 驱动板这应该加散热或加风扇风冷。我做了个三轴的cnc雕刻机。期初能用笔写字画画,现在可以在亚克力板上雕刻图片和字体。是浮雕吆。回头我也上个图。哈哈

写字

写字

刻亚克力

刻亚克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不过 Arduino nano芯片我感觉加散热片有点浪费。运行时这芯片根本没温度。Easydrive 驱动板这应 ...

太厉害了。继续跟您学习。

网友D(2014-11-12):
成果很棒!加油啊

网友E:
没有程序,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F:
有空也來一手

网友G:
烧录grbl文件还在吗?麻烦发一下

网友H(2015-01-10):
请教一下怎么拆光驱的激光头组件?我拆了个光驱,发现光驱光头组件用胶粘住的,拆不下来啊。

网友I:
楼主可不可以看看你arduino板里的源码吗?

网友J(2015-11-08):
arduino的精髓在于分享

网友K(2016-04-29):
看起来很不错啊,哈哈

网友L(2018-03-04):
感觉没51的快

网友M(2018-04-13):
有么有·给予51单片机的

网友N(2018-08-28):
学习了,很好的作品!

网友O(2020-04-17):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不过 Arduino nano芯片我感觉加散热片有点浪费。运行时这芯片根本没温度。Easydrive 驱动板这应 ...

我也做了一个,不过烧grbl 时总出错。加载不了库。总是子文件无效,找不到。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