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先关闭段选,再送位选,打开段选,这样子数码管动态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4-08-21):
高手老师们你好请教个问题   《为什么先关闭段选,再送位选,打开段选,这样子数码管动态显示不正常。》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smguan[]={0xC0, 0xF9, 0xA4, 0xB0,0x99, 0x92,
0x82, 0xF8,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sbit q0=P0^0;   //段选
sbit q1=P0^1;   //段选
sbit led =P2^0;
  unsigned int x,l,k,j;
unsigned char a;
main()
{
TMOD=0X01;
TH0=0XD8;
TL0=0XF0;
TR0=1 ;
EA=1;
ET0=1;
   while(1)
  {
    if(a==100)
      {
      led=~led;
         l++; a=0;
   if(l>99){
   l=0; }
   x=l;
         k=x/10; j=x%10;
   }
   }
}
unsigned char v = 0;
void dingshizhongduan()  interrupt 1
{  TH0=0XD8;TL0=0XF0;
    P0=0xFF;    a++;
  switch (v)
  {
   case 0:   q0=1;  P1= smguan[k]; q0=0; v++;break;  //为什么先关闭段选,再送位选,打开段选,这样子数码管动态显示不正常。
  case 1:   q1=1;  P1= smguan[j]; q1=0; v=0;break;//疑问为什么先打开段选,,再送位选,关闭段选,这样子数码管动态显示正常。
  default: break;
}
/* switch (v)
  {
   case 0:   q0=0;  P1= smguan[k]; q0=1; v++;break;
  case 1:   q1=0;  P1= smguan[j]; q1=1; v=0;break;
  default: break;   为什么这样子设置段选择数码管几乎不亮*/

不亮*/

网友A:
段选用q0控制,应该没错。
都是,位选的应该是q1,位选怎么输出,你的程序没写

网友B:
51黑论坛有一篇文章专门解释了这个问题,楼主你在论坛里面搜索  消隐  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442&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kw=%CF%FB%D2%FE

网友C:
我估计是你忘消影了 或者是延时太短造成有重影(数码管是利用余辉效应 他们并不是同时显示而是一个接着一个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段选用q0控制,应该没错。
都是,位选的应该是q1,位选怎么输出,你的程序没写

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黑论坛有一篇文章专门解释了这个问题,楼主你在论坛里面搜索  消隐  应该可以找到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D:
文章找到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章找到了没有?

没有,谢谢

网友D:
关于51Hei开发板板数码管消隐的研究http://www.51hei.com/bbs/dpj-109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51Hei开发板板数码管消隐的研究http://www.51hei.com/bbs/dpj-10971-1.html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