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PWM模块做呼吸灯,求助

楼主(2014-08-22):
单片机是STC15F2K60S2,用里面的PWM模块做一个呼吸灯,定时器0中断做占空比增加或减少,定时器0,500MS中断,占空比加1,下面是我的程序,但是不工作,求指导,谢谢~~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AUXR=0x8e;
sfr P_SW1=0xA2;
sfr CCON=0xD8;
sfr CMOD=0xD9;
sfr CL=0xE9;
sfr CH=0xF9;
sfr CCAPM0=0xDA;
sfr CCAP0L=0xEA;
sfr CCAP0H=0xFA;
sfr PCA_PWM0=0xF2;
sbit CR=CCON^6;
sbit LED=P3^3;
sbit key=P2^6;
sbit PWM=P1^1;
unsigned int counter;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PWMduty=0;
unsigned char code DutyDC[] = {
5,10,15,20,25,30,35,40,45,50,55,60,65,70,75,80,85,90,95,100,105,110,115,120,125,130,135,140,
145,150,155,160,165,170,175,180,185,190,195,200,205,210,215,220,225,230,235,240,245,250,255
};//占空比数值//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

   AUXR&=0x7f;    //定时器0为12T模式//
   TMOD=0x00;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值初值//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启内部定时器中断0//
   TR0=1;  //打开定时器0//
   P_SW1=0x00;
   CCON=0;
   CL=0;
   CH=0;
   CMOD=0x00;//系统时钟,SYS/12,禁止中断//
   PCA_PWM0=0x00;
   PWMduty=0;
   //CCAP0H=DutyDC[PWMduty];
   //CCAP0L=CCAP0H;//可变占空比//
   CCAPM0=0x42;
   CR=1;//运行PWM//
while(1);

}

void KEYtime2() interrupt 1
{

TF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值初值
counter++;
if(counter>=10)//500ms//
  {
   counter=0;

     CCAP0H=DutyDC[PWMduty++];
  CCAP0H=CCAP0L;

  }

}

楼主:
无人帮忙吗?

网友A(2014-10-14):
IO输出配置了不

网友B:
可惜这样的程序无法进行软件仿真,楼主现在搞定了吗,上面的程序存在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这样的程序无法进行软件仿真,楼主现在搞定了吗,上面的程序存在什么问题

不是很理想,现在还在研究着。

网友C:
CCAP0H=DutyDC[PWMduty++];
PWMduty++超出数组怎办?要加范围啊

网友C:
void KEYtime2() interrupt 1
{

    TF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值初值
    counter++;
        if(counter==10)//500ms//
          {
             counter=0;

             CCAP0H=DutyDC[PWMduty++];
             CCAP0L=CCAP0H;

                if(PWMduty==50)
                  PWMduty=0;
          }

}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一下PWM波形

网友D:
采用示波器观测PWM,看是否可以改变占空比

网友E(2017-04-08):
请问这个程序研究出来了吗,想参考一下

网友F(2018-04-30):
你这不是用的内部的pwm,芯片内部是自带两路pwm输出的,不是使用定时器0和1产生pwm.

网友G(2019-10-24):
这也没有采用内部的SFR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