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芯片用什么编程器读写?

楼主(2014-08-24):
我用TOP-2007编程器读mc68hc05c4p芯片数据,读出的都是错误。摩托罗拉芯片用什么编程器读写?  谁知道用什么牌子的编程器读mc68hc05c4p数据。高手请给予指点,多谢!

网友A:
这是单片机芯片还是eeprom芯片

楼主:
应该不是eeprom芯片。MC68HC05C4P是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通信单片微电脑集成电路,我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我的短波电台FT-757gx控制芯片坏了,我找到了同型号的机子想把芯片数据读出来。拷贝个芯片。

网友A:
那得去深圳破解才行,,单片机是只能写不能读的,为了保护知识产权

网友B(2017-02-17):
芯片还能读写?是存储器吧

网友C:
这个是e2pro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