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定时2个钟怎么写

楼主(2014-08-24):
求大神帮忙,定时2个钟怎么写

网友A:
定时2个钟?

网友A:
意思是2组定时时间吗

楼主:
不是,是做一个p21口开始是低电平,二个小时后变高电平,持续二个小时后变为低电平。这样不断循环

网友B: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51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void delay7200s();  //声明延时函数

main()
{

  P2  = 0x00; //置P0口为低电平

  delay7200s(); //调用延时程序

  P2  = 0xff; //置P0口为高电平

  delay7200s(); // 调用延时程序

}
void delay7200s(void)   //误差 0us,该延时函数用单片机小精灵生成,12M晶振,12T单片机,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n可以=2499,unsigned char 取值范围不是0~255吗。难道是单片机小精灵的错,实际是249才对,希望有大神来计算下,
{
    unsigned char a,b,c,d,n;
    for(d=254;d>0;d--)
        for(c=251;c>0;c--)
            for(b=221;b>0;b--)
                for(a=254;a>0;a--);
    for(n=2499;n>0;n--);
}

网友A:
果然是高手,,等下用电脑上的时候再给分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