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四个5v继电器开关吗?

楼主(2014-08-25):
想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四个5v继电器开关,不知道会不会烧了单片机?有其它类型电流小简单好的开关介绍吗?小弟初学,请大神指教下?

楼主:
目前p21.p22装了两个继电器能用,四个怕烧了单片机没装

网友A: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你是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芯片,查一下他们承受的最大电流是多少?分别查一下单个io的和整个芯片所承受的最大电流,我估计肯定是不行的,建议使用一个uln2003芯片来驱动,此芯片可以同时驱动八个继电器,或者用四个三极管也行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芯片,查一下他们承受的最大电流是多少?分别查一下单个io的和整个芯片所承受的最 ...

uln2003只能驱动七个。

网友C:
uln2803才能驱动八个继电器

网友D:
在继电器控制线路中要使用二极管来作浪涌吸收电路,不然会烧坏单片机的,单片机内部的二极电流很小,很容易烧坏的

网友D:
继电器会产生浪涌电流的

楼主:
我选的都是0触发,网上说0触发,单片机可支持的电流多一些

网友E:
还是最好不要直接驱动.

网友F:
51不可以的,AVR单片机可以,可以用三极管驱动或者是ULN2003芯片

网友G(2016-12-17):
不行,需要驱动芯片

网友G:
uln2803驱动能力大于2003

网友H:
这样肯定不行的,加个外部驱动,三极管或者驱动芯片都可,电流太大就算单片机带的动时间长了也有可能损坏单片机

网友I:
一般不直接驱动。可用三极管做开关。注意继电器线圈需并联二极管。具体的电路图百度"续流二极管"!

网友J:
看io口的最大承受电流是否大于四个继电器的总电流

网友G:
看一下芯片的承受电流,

网友K:
带太多超过了单片机承受的总电流不行的,可以接一级三极管扩流。

网友L:

用光电隔离器驱动,这样做有4种好处,1、可以增加电流输出,2、可以隔离继电器对单片机的干扰,3、方便排版,4、便宜。IO口要加上拉电阻。这是我做过的液位控制图,可以参考。

网友M:
用三级管吧

网友N:
直接控制就算行,也不敢用,因为这都是小电流,继电器都是负载,需要大电流的

网友O:
做个推动吧,简单用 三极管 8050 8550  电流大一点

网友P:
不行,用51的

网友Q:
最佳答案: 一般而言,单片机的低电平驱动能力较强,某些单片机可吸收50mA左右的电流。这种情况下,对于某些微型继电器,是可以直接驱动的。

网友G:
但是有时会产生浪涌电流,需要添加泄流二极管

网友R:
如果是低压微型继电器可以考虑单片机用低电平灌流驱动,但继电器需要配个二极管保护芯片,建议不要这样驱动,还是用驱动芯片或者三极管驱动比较好。或者可以考虑用MOS管替换继电器,电压驱动比较安全。

网友S:
需要用三极管驱动,或者加光耦进行驱动

网友T:
加隔离、驱动,产品才可靠

网友U:
不能直接驱动,简单的办法就是用3级管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