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12864将采集的数据显示出来

楼主(2014-08-25):
怎么用12864将采集的数据显示出来

网友A:
看数据是几位的 如果是三位的 定义char bai,shi,ge;bai=shuju/100;shi=shuju%100/10;ge=shuju%100%10;   再用12864显示bai shi ge

网友A:
如果12864不会用我这也有程序 要的话说一声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C(2017-07-25):
看你采集什么数据

网友D:
你找一个12864的例程,那里面把配置函数和显示函数都写好了,你调用显示函数,参数换成你要显示的参数就可以了,自己看看例程,一会就明白了

网友E(2017-12-06):
引用 网友A:
如果12864不会用我这也有程序 要的话说一声

老哥,我想要那个显示的程序,你现在还有没有

网友F:
这个问题简单,一般的单片机书上就有,描点画采集的数据图像才有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简单,一般的单片机书上就有,描点画采集的数据图像才有意思

12864带字库资料:http://www.51hei.com/bbs/dpj-10042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