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把51单片机的txd和rxd定义成了其它功能,isp下载是不是就不能通过这2个口进行了?

楼主(2014-08-26):
程序把单片机的txd和rxd定义成了其它功能,isp下载是不是就不能通过这2个口进行了?

网友A(2014-10-20):
这要看你使用的单片机型号是啥?

网友A:
一般来说isp的口试不可能改变的 .

网友A:
即便你把这两个口定义成了其他功能 ,但是 isp启动代码 ,是运行在 开机的一瞬间 ,所以这个口此时应该还没有被定义成别的功能 ,因为 main主程序还没有开始运行 .

网友B(2016-03-31):
同求解?怎样让USB转串口线来供电,而用RXD、TXD来与设备串口通讯?而不是通过USB转串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