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避障小车,问题多多,高手指教

楼主:
避障小车用的红外对管作为信号采集器,80c52单片机作为中控,L298N驱动左右减速电机加后部中间为万向轮,传感器8路呈方方正正的井(#)型排列。冥思苦想,我发现以下问题,电压不稳电机不易控制,障碍物颜色对反应距离有影响,宿舍地面瓷板砖太光滑,之后加了稳压模块,障碍物同意纸箱,预定轨道贴上纸张,还有速度,地面粗糙度,探测距离的配合,我还应该考虑些什么,传感器布局是否合理?,正前方两路传感器与左右各两路传感器探测距离有什么大致关系?应该怎样编程才能使之运行准确?考虑那些情况?我考虑到的有
(1)当12遇障,判断3478,若全无障默认右转;若34其中任何一个遇障同时78无障左转;若78其中任何一个遇障34无障右转
(2)当23遇障,或234遇障,或1234遇障,左转
(3)当18遇障,或178遇障,或1278遇障,右转
(4)当1238同时遇障同时56无障,原地右转180
(5)else 直行
(6)同时不能左右转的有,只1遇障,只2遇障,只3遇障,只4遇障,34遇障,78遇障,我把它们归为else直行中了
下图分别为传感器布局及编号,还有最简单的障碍物布局(黑线),红线为预计路线,由下向上然后再自己出来

网友A(2014-08-27):
本人刚刚入门,不能被这么个小小的问题打击了学习的自信心啊?高手指教一二,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明天再来发帖,晚了

网友A:
有人看到望回复,明日必回,讨论切磋一二

网友A:
图片在附件里

网友A:
在贴出程序来吧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_GO {IN3=1;IN4=0;}
#define R_GO {IN1=1;IN2=0;}
#define L_BACK {IN3=0;IN4=1;}
#define R_BACK {IN1=0;IN2=1;}
#define L_STOP {IN3=IN4=1;}
#define R_STOP {IN1=IN2=1;}

#define D 205//占空比分子
#define RTIME 730
#define LTIME 1200

sbit ENL=P2^7;
sbit ENR=P2^6;
sbit IN1=P2^2;
sbit IN2=P2^3;
sbit IN3=P2^0;
sbit IN4=P2^1;

sbit one=P0^0;
sbit two=P0^1;
sbit thr=P0^5;
sbit fou=P0^4;
sbit fiv=P0^2;
sbit six=P0^3;
sbit sev=P0^6;
sbit eig=P0^7;
uint mid,D_left,D_right;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ranL(uint L) //改变左轮占空比,参数最大值276,因256个计数值
{
        mid=L/1.085069;
        TH0=TL0=D_left=255-mid;
}
void TranR(uint R)//参数最大值276
{
        mid=R/1.085069;
        TH1=TL1=D_right=255-mid;
}
void Init()
{
        TMOD=0x22;//定时器0,1八位自动重装模式

        TH0=0x18;//默认250uS左,占空比5/6,直行
        TL0=0x18;

        TH1=0x18;//默认250uS右,占空比5/6,直行
        TL1=0x18;

        EA=1;

        ET0=1;
        ET1=1;
        ET2=1;

        T2CON=0x04;//定时器2,16位自动重装
        RCAP2L=0xec; //定时器2初值,约300uS
        RCAP2H=0xfe;
        TR2=1;

}
void Go()
{
        TranL(D);//占空比?/300
        TranR(D);//占空比?/300
        L_GO
        R_GO
}
void Back()
{
        TranL(200);//占空比?/300
        TranR(200);//占空比?/300
        L_BACK
        R_BACK
}
void TurnLeft()
{
        TranL(0);
        TranR(D);
        L_STOP
        R_GO
}
void TurnRight()
{
        TranL(D);
        TranR(0);
        L_GO
        R_STOP
}
void Turnright1()
{
        TranL(200);
        TranR(200);
        L_GO
        R_BACK
}
void main()
{
        Init();
        Delay(300);
        while(1)   //12精度13 14cm,3478:10 11cm,56没测
        {

                while(1)
                {

                        if(one==0&&two==0)
                        {
                                if(thr&&fou&&sev&&eig)
                                {
                                        Delay(3);
                                        if(one==0&&two==0&&thr&&fou&&sev&&eig)
                                        {
                                                L_STOP
                                                R_STOP
                                                Delay(1000);
                                                TurnRight();
                                                Delay(RTIME);
                                                L_STOP
                                                R_STOP
                                                Delay(1000);
                                                break;
                                        }
                                }
                                if((thr==0||fou==0)&&sev&&eig)
                                {
                                        Delay(3);
                                        if(one==0&&two==0&&(thr==0||fou==0)&&sev&&eig)
                                        {
                                                L_STOP
                                                R_STOP
                                                Delay(1000);
                                                TurnLeft();
                                                Delay(LTIME);
                                                L_STOP
                                                R_STOP
                                                Delay(1000);
                                                break;
                                        }
                                }
                            if((sev==0||eig==0)&&thr&&fou)
                                {
                                        Delay(3);
                                        if(one==0&&two==0&&(sev==0||eig==0)&&thr&&fou)
                                        {
                                                L_STOP
                                                R_STOP
                                                Delay(1000);
                                                TurnRight();
                                                Delay(RTIME);
                                                L_STOP
                                                R_STOP
                                                Delay(1000);
                                                break;
                                        }
                                }
                        }

                        if(one==0&&two&&thr&&fou&&sev&&eig==0||one==0&&two&&thr&&fou&&sev==0&&eig==0||one==0&&two==0&&thr&&fou&&sev&&eig==0)        //左转
                        {
                                L_STOP
                                R_STOP
                                Delay(1000);
                                TurnRight();
                                Delay(RTIME);
                                L_STOP
                                R_STOP
                                Delay(1000);
                                break;
                        }

                        if(one&&two==0&&thr==0&&fou&&sev&&eig||one==0&&two==0&&thr==0&&fou&&sev&&eig||one&&two==0&&thr==0&&fou==0&&sev&&eig)                //右转
                        {
                                L_STOP
                                R_STOP
                                Delay(1000);
                                TurnLeft();
                                Delay(LTIME);
                                L_STOP
                                R_STOP
                                Delay(1000);
                                break;
                        }

                        if(one==0&&two==0&&thr==0&&fiv&&six&&eig==0)
                        {
                                L_STOP
                                R_STOP
                                Delay(500);
                                Turnright1();
                                Delay(1725);
                                L_STOP
                                R_STOP
                                Delay(500);

                        /*        Back();
                                while(thr==0&&eig==0);
                                Delay(500);
                                if(thr&&fou&&sev&&eig)
                                {
                                        TurnLeft();
                                        Delay(TIME);//默认左转
                                        break;
                                }
                            if((thr==0||fou==0)&&sev&&eig)
                                {
                                        TurnLeft();
                                        Delay(TIME);//左转
                                        break;
                                }
                                if((sev==0||eig==0)&&thr&&fou)
                                {
                                        TurnRight();
                                        Delay(TIME);//右转
                                        break;
                                } */

                        }
                        else
                        {
                                Go();
                        //        Delay(500);
                        }
                }
        }
}

void Timer_2()interrupt 5
{

        TF2=0;
        ENL=ENR=1;
        TR0=TR1=1;
}
void Timer_0()interrupt 1
{
        ENL=0;
        TR0=0;

}
void Timer_1()interrupt 3
{
        ENR=0;
        TR1=0;
}

网友B(2020-07-28):
弄几个子函数,前进后退,向左向右的,然后if调用就行了

网友C:
设八个方位吧,遇到障碍,在设定转向或后退的先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