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老师(32*64的点阵屏)

楼主:
各位老师,又要请教您们问题了。
    前两天在网上淘了二手的32*64的点阵屏,,他个有几个接口引脚分别是LALBLC、LDEN、SK是时钟、LT是锁存,
G1G2、R1R2、。。我用万用表测引脚所接对应IC,大根得知,LALBLC、经一个74HC245后控制两个74HC138的A1、A2、A3,
另A1还和一个74HC123D的1脚并接在一起。两个74HC138其中一个74HC138的E3接到了74HC123D的13脚,另一个74HC138的E1脚到了74HC123D的4脚,请问如何输入才能控制74HC123D的13和4脚输出对应电平.
EN接分两个74HC138的一个E2和E2脚,
LD分别接两个74HC138的其中一个74HC138的E1和另一个74HC138的E3脚,
G1G2、R1R2为串行数据输入,,,我想请教一下G1G2分别接IO寄存器的P2。0和 P2。1  他们分别是寄存器的一个位引脚送数据只能为0和1那么74HC595如何能输出一个8位数据呢。(老师是个初学没有多久也不知表达清楚不)

网友A(2014-08-27):
楼主 你先得完全弄懂74HC595的工作原理建议你看看这篇文章:74HC595资料http://www.51hei.com/chip/3978.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先得完全弄懂74HC595的工作原理建议你看看这篇文章:74HC595资料http://www.51hei.com/chip/3978.ht ...

那个我之前我也看了,只是搞不明白,74HC595就一个输入数据脚14也就是对应单片只能接一个IO脚,只能送入一个位的数据如何输出三态的QA--QH呀,假如单片机的P0.1接74HC595SI,P0.1送数据不是只能赋值1或0吗(P0.1=0XEF能不能赋值我也不明白),像74HC138不还三个不同数据输入才能对应的状态吗........老师打搅一下给讲讲,我可在误区里跳不来了。

网友C:
楼主   对74HC595工作原理还是不理解,74HC595是串入并出器件

网友D:
先将74HC123D搞清楚才做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