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S485问题

楼主(2014-08-27):
RW = 1;
Delay_us(40);
HalUARTWrite( SERIALPORT, Data[5],6);
Delay_us(200);
RW = 0;
就是发不出去,如果让RW一直等于1,就可以发送出去,数据也是对的。或者如果RW一直等于0,则也可以接收,数据也是对的,为什么哪?

做了几个试验,因为没有示波器所以只能通过程序试验,有趣的是我设为连续发送比如3个后将WR设为0,这时只能发送成功2组,最后一个数据发不出去,如果设连续发送4组数据,前面三个成功,最后一个也不成功,调用发送程序后我加了大概200mS的延时才让RW=0,也不行。各位什么情况?我的发送子程序也看了没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前面的2组也不会成功。

网友A:
485处于发关送时延时不够,RW=1后面延时延长点就OK了

楼主:
我试过加在RW=1后面的时间为10mS以及发送子程序调用完成后加到200mS也不行,如果RW=1后面的时间短的话前面的几组也不会发送成功,现在就是让RW=0前面的一组不成功,如果不将RW=0那么可以一直发一直发,只要RW=0时前面的那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