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变量i 什么时候赋值的?)

楼主:
i没赋值,怎么有详细数字赋值到“i<50”,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ED1 P2
sbit K1=P3^0;
void Delay10ms();
void main(void)
                {unsigned int i,j;
                j=0xfe;
                while(1)
                {LED1=j;
                if(K1==0)
                {Delay10ms();
                if(K1==0)
                {
                j=_cror_(j,1);
                while((i<50)&&(K1==0))
                {Delay10ms();
                i++;
                }
                 i=0;
                }}}
                }
void Delay10ms()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网友A(2014-08-27):
按键K1没有按下, i是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图片9

网友B:
回复的时候 点高级模式 可以上传图片哦

网友B:
   i++;  这一句就是赋值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的时候 点高级模式 可以上传图片哦

谢谢群主指导

网友A:
file:///C:/Documents还是上传不了

网友B:
按照这个步骤即可在回帖的时候上传图片

选择图片的时候可以多选,这样就能一次性上传很多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按键K1没有按下, i是0

上传
键没有按下,i总是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传
键没有按下,i总是0

是的 分析得很正确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传
键没有按下,i总是0

噢,但是我把"i=0;"剪切到"j=0xfe;"后面,按键就不能延时了,而是快速移动点亮LED灯,不是应该延时50次后,不再移动亮灯了吗

网友C:
这里真热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噢,但是我把"i=0;"剪切到"j=0xfe;"后面,按键就不能延时了,而是快速移动点亮LED灯,不是应该延时50次后 ...

void main(void)
{unsigned int i,j;
        j=0xfe;
        while(1)
        {LED1=j;
            if(K1==0)
            {
                Delay10ms();
                if(K1==0)
               {
                       j=_cror_(j,1);
                        while((i<250)&&(K1==0))
                         {Delay10ms();
                         i++;
                         }
                         i=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