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08-28):
求一个用5KG的hx711称重,用A/D转换,然后用C52单片机将数据上传电脑的源程序,跪求了

网友A:
hx711我用过,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x711我用过,可以做

用C51编。具体的就是HX711称重,通过A/D转换,接入C52单片机,然后将数据通过数据线上传到电脑,不知道我说的您明白了没有?求帮忙啊,在做一个智能鸡舍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C51编。具体的就是HX711称重,通过A/D转换,接入C52单片机,然后将数据通过数据线上传到电脑,不知道我 ...

用HX711,想对物体的不同重量,做出不同的处理,
都直接用单片机处理就可以,不用上传到电脑。
比如【重量归类机械】,把不同重量的东西,分开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