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4-08-28):
我刚入门,大伙有时间帮我看一下,我想做一个接收485传过来的数据,每组11个然后传回去,现在是发什么都传回40个0.请大伙帮个忙,谢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ConfigCom(unsigned char band);
void IniSys(void);
void ComSend(void);
void DelayX10us(unsigned char t);
sbit Flag485=P1^7;               //0发,1接
unsigned char FlagSendOver;
unsigned char ComArr[40];
unsigned char ComNums;
void main(void)
{

        IniSys();
        while(1)
        {
                         Flag485=1;

                  if(ComNums>=10)
                {
                        Flag485=0;
                        ComSend();
                        Flag485=1;
                        ComNums=0;
                }

        }

}
//ini
void IniSys(void)
{

           ConfigCom(9600);

        ES=1;
        FlagSendOver=0;
        Flag485=1;
        ComNums=0;
        EA=1;
}
//配置串口
void ConfigCom(unsigned char band)
{
        SCON=0x50;          //串口模式1
        TMOD &=0x0F;
        TMOD |=0x20;
        TH1=256-(11059200/12/32)/band;
        TL1=TH1;
        ET1=0;
        TR1=1;
}

//串口中断
void InterruptUART()interrupt 4
{
                 if(RI)
                {
                        ComArr[ComNums++]=SBUF;
                        RI=0;
                }
                if(TI)
                {
                        TI=0;
                        FlagSendOver=1;
                }
}

//串口发送
void ComSend(void)
{
        unsigned char i;
        Flag485=0;
        for(i=0;i<ComNums;i++)

        {          FlagSendOver=0;
                  SBUF=21;//ComArr[i];
                  while(!FlagSendOver);

        }
        DelayX10us(5);
        Flag485=1;
}

//************
//延时
//************
void DelayX10us(unsigned char t)
{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t)        ;

}

网友A:
在232下面测试 正常吗?

网友B(2016-08-31):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收发线转232时接反了

网友C:
用示波器抓波形分析了吗

网友D(2016-12-23):
有原理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