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0x80是谁与0x80&运算。

楼主(2014-08-28):
各位师傅又要请教大家了。下面是使用74HC595时的一个子函数。DAT为串行数据入。。 DAT=a&0x80  想不明白,是a 和0x80&运算完后赋值给DAT.
还是单片机送来的DAT数据给a ,再和0x80&运算,,,,还有a是子函数的型参,在整个程序中也没有赋值。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a)//单位数据发送函数
{  unsigned char i; //定义一个无字符串变量
   for(i=0;i<8;i++)   //for 循环,循环8次,把一个数变成二进制发送出去
        {
         SCLK=0;// 595 SCLK频率置低电平
         DAT=a&0x80;//把数据与0X80后发送出去
         a=a<<1;  把数据a左移一位
         SCLK=1;  595频率置高
         }

网友A:
a&0x80  很明显是a这个变量   化为二进制就知道 了  意思就是 取最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0x80  很明显是a这个变量   化为二进制就知道 了  意思就是 取最高位

师傅如何取高位呀,,假如a=1 1&1000 0000不是0了吗,,能否详细说说呀,谢谢了

网友B:
a是一个字节,与运算是取最高位给DAT,然后左移,循环八次就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是一个字节,与运算是取最高位给DAT,然后左移,循环八次就完啦。

谢了。谢了。谢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是一个字节,与运算是取最高位给DAT,然后左移,循环八次就完啦。

谢谢,我找到误区了,刚开始我把a看做一个位,,经你提醒明白是字节,后来,我是把DAT=a&0x80 后的值,又理解为赋于a;  a=a<<1; ..现在刚刚想通可还是蒙蒙老师你那有没有更好的理解方法传受到一下,加深记忆

网友C:
&运算的优先等级比=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找到误区了,刚开始我把a看做一个位,,经你提醒明白是字节,后来,我是把DAT=a&0x80 后的值 ...

不客气,共同学习!!

网友D:
当然是a与0x80运算!这个子程序就是将a变成8位串行2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