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G-240128A(T6963C芯片)手册,中文最好,谢谢!

楼主(2014-08-29):
哪位大侠有PG-240128A,求分享!谢谢。
T6963C芯片

楼主:
谢谢管理员!我这个PG-240128A是20脚的,加上背光22脚,网上找了很久找了一张图,请问你可以帮我把管脚定义翻译补全吗?

网友A:
只差 select number of culumns 了吧  字面意思是 选择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差 select number of culumns 了吧  字面意思是 选择列数

请问,这个脚该怎么接呢?另外其他翻译有错吗?

能不能照上面的管脚,给一个例程?最简单的就行,网上连一个最简单最典型的例程都找不到。谢谢!

网友B:
控制芯片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芯片是什么?

T6963C

网友C:
T6963C的51单片机驱动程序:http://www.51hei.com/mcu/3135.html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est.h"
/*   地址定义   */
#define  d_c_add XBYTE[0x00] //数据口  命令口
/*   常数定义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T6963C 命令定义 */
#define  LCD_CUR_POS  0x21      /* 光标位置设置(只有设置到有效显示地址并打开显示时才看到) */
#define  LCD_CGR_POS  0x22      /* CGRAM偏置地址设置(可以增加自已的符号) */
#define  LCD_ADR_POS  0x24      /* 地址指针位置(设置读写操作指针) */

#define  LCD_TXT_STP  0x40      /* 文本区首址(从此地址开始向屏幕左上角显示字符) */
#define  LCD_TXT_WID  0x41      /* 文本区宽度(设置显示宽度,N/6或N/8,其中N为x轴的点数) */
#define  LCD_GRH_STP  0x42      /* 图形区首址(从此地址开始向屏幕左上角显示点) */
#define  LCD_GRH_WID  0x43      /* 图形区宽度(设置显示宽度,N/6或N/8,其中N为x轴的点数) */

#define  LCD_MOD_OR         0x80                        /* 显示方式:逻辑或 */
#define  LCD_MOD_XOR  0x81      /* 显示方式:逻辑异或 */
#define  LCD_MOD_AND  0x82      /* 显示方式:逻辑与 */
#define  LCD_MOD_TCH  0x83      /* 显示方式:文本特征 */

#define  LCD_DIS_SW      0x90      /* 显示开关:D0=1/0,光标闪烁启用/禁用 */
                                                       / *        D1=1/0,光标显示启用/禁用 */
                                                       /*        D2=1/0,文本显示启用/禁用(打开后再使用) */
                                                      /*        D3=1/0,图形显示启用/禁用(打开后再使用) */

#define  LCD_CUR_SHP  0xA0      /* 光标形状选择:0xA0-0xA7表示光标占的行数 */

#define  LCD_AUT_WR      0xB0      /* 自动写设置 */
#define  LCD_AUT_RD      0xB1      /* 自动读设置 */
#define  LCD_AUT_OVR  0xB2      /* 自动读/写结束 */

#define  LCD_INC_WR      0xC0      /* 数据一次写,地址加1 */
#define  LCD_INC_RD      0xC1      /* 数据一次读,地址加1 */
#define  LCD_DEC_WR   0xC2      /* 数据一次写,地址减1 */
#define  LCD_DEC_RD   0xC3      /* 数据一次读,地址减1 */
#define  LCD_NOC_WR   0xC4      /* 数据一次写,地址不变 */
#define  LCD_NOC_RD   0xC5      /* 数据一次读,地址不变 */

#define  LCD_SCN_RD   0xE0      /* 屏读 */

#define  LCD_SCN_CP   0xE8      /* 屏拷贝 */

#define  LCD_BIT_OP   0xF0      /* 位操作:D0-D2--定义D0-D7位,D3--1为置位,0为清除 */
/*  定义标志位  */
sbit CD    = P1^0;
sbit CE    = P1^1;
sbit light = P1^2;
extern uchar code HZTable[ ][32];
extern uchar code ASCII_DOT_LIB[][16];
/********************************************************************************************************/
/***********************************************************************
* 名称:LCD_TestStaBit01()
* 功能:判断读写指令和读写数据是否允许。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返回0表示禁止,否则表示允许
***********************************************************************/
uchar   LCD_TestStaBit01(void)
{  uchar i;
   CD=1;
   for(i=100; i>0; i--)
   {  if( (d_c_add&0x03)==0x03 ) break;
   }
   return(i);
}
/***********************************************************************
* 名称:LCD_TestStaBit02()
* 功能:查询是否可数据自动读状态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返回0表示禁止,否则表示允许
***********************************************************************/
uchar   LCD_TestStaBit02(void)
{  uchar i;
   CD=1;
   for(i=100; i>0; i--)
   {  if( (d_c_add&0x04)==0x04 ) break;
   }
   return(i);
}
/***********************************************************************
* 名称:LCD_TestStaBit03()
* 功能:数据自动写状态是否允许。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返回0表示禁止,否则表示允许
***********************************************************************/
uchar LCD_TestStaBit03(void)
{  uchar i;
   CD=1;
   for(i=100; i>0; i--)
   {  if( (d_c_add&0x08)==0x08 ) break;
   }
   return(i);
}
/********************************************************************************************************/
/***********************************************************************
* 名称:LCD_ReadState()
* 功能:读取状态字子程序。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返回值即为读出的状态字
* 说明:函数会设置LCM数据总线为输入方式
***********************************************************************/
LCD_WriteCommand(uchar command)
{
CD=1;
d_c_add=command;
}
/********************************************************************************************************/
/***********************************************************************
* 名称:LCD_WriteData()
* 功能:写数据子程序。(发送数据前,不检查液晶模块的状态)
* 入口参数:dat   要写入LCM的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函数会设置LCM数据总线为输出方式
***********************************************************************/
LCD_WriteData(uchar dat)
{
CD=0;
d_c_add=dat;
}
/********************************************************************************************************/
/***********************************************************************
* 名称:LCD_ReadData()
* 功能:读取数据子程序。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返回值即为读出的数据
* 说明:函数会设置LCM数据总线为输入方式
***********************************************************************/
uchar LCD_ReadData(void)
{
 uchar dat;
 CD=0;
 dat=d_c_add;
 return dat;
}
/**************************************LCD_WriteTCommand1******************************************************************/
/***********************************************************************
* 名称:LCD_WriteTCommand1()
* 功能:写无参数命令子程序。会先判断LCM状态字。
* 入口参数:command    要写入LCM的命令字
* 出口参数:操作出错返回0,否则返回1
***********************************************************************/
uchar  LCD_WriteTCommand1(uchar command)
{  if( LCD_TestStaBit01()==0 )return(0);
   LCD_WriteCommand(command);  // 发送命令字
   return(1);
}
/********************************LCD_WriteTCommand2************************************************************************/
/***********************************************************************
* 名称:LCD_WriteTCommand2()
* 功能:写单参数命令子程序。会先判断LCM状态字。
* 入口参数:command   要写入LCM的命令字
*          dat1  参数1
* 出口参数:操作出错返回0,否则返回1
* 说明:先发送参数据数据,再发送命令字
***********************************************************************/
uchar LCD_WriteTCommand2(uchar command, uchar dat1)
{  if( LCD_TestStaBit01()==0 ) return(0);
   LCD_WriteData(dat1);    // 发送数据1

   if( LCD_TestStaBit01()==0 ) return(0);
   LCD_WriteCommand(command);  // 发送命令字
   return(1);
}
/********************************LCD_WriteTCommand3************************************************************************/
/***********************************************************************
* 名称:LCD_WriteTCommand3()
* 功能:写双参数命令子程序。会先判断LCM状态字。
* 入口参数:command   要写入LCM的命令字
*          dat1  参数1
*          dat2  参数2
* 出口参数:操作出错返回0,否则返回1
* 说明:先发送两字节参数据数据,再发送命令字
***********************************************************************/
uchar  LCD_WriteTCommand3(uchar command, uchar dat1, uchar dat2)
{  if( LCD_TestStaBit01()==0 ) return(0);
   LCD_WriteData(dat1);    // 发送数据1

   if( LCD_TestStaBit01()==0 ) return(0);
   LCD_WriteData(dat2);    // 发送数据2

   if( LCD_TestStaBit01()==0 ) return(0);
   LCD_WriteCommand(command);  // 发送命令字

   return(1);
}
/******************************LCD_WriteTData1**************************************************************************/
/***********************************************************************
* 名称:LCD_WriteTData1()
* 功能:写1字节数据子程序。会先判断状态字。
* 入口参数:dat    要写入LCM的数据
* 出口参数:操作出错返回0,否则返回1
***********************************************************************/
uchar  LCD_WriteTData1(uchar dat)
{  if( LCD_TestStaBit03()==0 ) {return(0);}
   LCD_WriteData(dat);    // 发送命令字
   return(1);
}

/*******************************LCD_Initialize*************************************************************************/
 void  LCD_Initialize(void)
{  LCD_WriteTCommand3(LCD_TXT_STP, 0x00, 0x00);   // 设置文本方式RAM起始地址
   LCD_WriteTCommand3(LCD_TXT_WID, 30, 0x00);   // 设置文本模式的宽度,宽度为N/6或N/8,N为宽度点数,如240
   LCD_WriteTCommand3(LCD_GRH_STP, 0x00, 0x00);   // 设置图形方式RAM起始地址
   LCD_WriteTCommand3(LCD_GRH_WID, 30, 0x00);   // 设置图形模式的宽度,宽度为N/6或N/8,N为宽度点数,如240
   LCD_WriteTCommand1(LCD_MOD_OR);      // 设置显示方式为"或"
   LCD_WriteTCommand1(LCD_DIS_SW|0x08);     // 设置纯图形显示模式
   LCD_WriteTCommand1(LCD_CUR_SHP|0x07);    // 光标形状
}
/*********************************LCD_FillAll**********************************************************************/
void  LCD_FillAll(uchar dat)
{  uint  i;

   LCD_WriteTCommand3(LCD_ADR_POS, 0x00, 0x00);   // 置地址指针
   LCD_WriteTCommand1(LCD_AUT_WR);      // 自动写
   for(i=0;i<128*30;i++)
   {  LCD_WriteTData1(dat);        // 写数据
   }
   LCD_WriteTCommand1(LCD_AUT_OVR);      // 自动写结束
   LCD_WriteTCommand3(LCD_ADR_POS,0x00,0x00);   // 重置地址指针
}
/********************************************************************************************************/
void Write_Hz(uchar x,uchar y,uchar datah)
{
 uchar i;
 uint StartAddr;
 StartAddr=x*480+y;
 for(i=0;i<16;i++)
 { LCD_WriteTCommand3(LCD_ADR_POS,StartAddr,((StartAddr)/256));
  LCD_WriteTCommand2(LCD_INC_WR,HZTable[datah][i*2] );
  LCD_WriteTCommand2(LCD_NOC_WR,HZTable[datah][i*2+1]);
  StartAddr=StartAddr + 30;
 }
}
/********************************************************************************************************/
//显示数字
void Write_No(uchar x,uchar y,uchar ch)
{
 uchar i, dat;
 uint StartAddr;
 StartAddr=x*480+y;
 for(i=0;i<16;i++)
 {
  dat=ASCII_DOT_LIB[ch][i];
  LCD_WriteTCommand3(LCD_ADR_POS,StartAddr,StartAddr>>8);
  LCD_WriteTCommand2(LCD_NOC_WR,dat);
  StartAddr=StartAddr + 30;

 }
}
/********************************************************************************************************/
//显示字母,纵向写字,取模方式:纵向取模,字节正序
void 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h)
{
 uchar i, dat;
 uint StartAddr,StartAddr1;
 StartAddr=x*240+y;
 StartAddr1=x*240+y+1;
 for(i=0;i<8;i++)
 {
   dat=ASCII_DOT_LIB[ch][i];
      LCD_WriteTCommand3(LCD_ADR_POS,StartAddr,StartAddr>>8);
   LCD_WriteTCommand2(LCD_NOC_WR,dat);
      StartAddr=StartAddr+30;
 }
for(i=0;i<8;i++)
 {
   dat=ASCII_DOT_LIB[ch][i+8];
      LCD_WriteTCommand3(LCD_ADR_POS,StartAddr1,StartAddr1>>8);
   LCD_WriteTCommand2(LCD_NOC_WR,dat);
   StartAddr1=StartAddr1+30;
 }

}
/********************************************************************************************************/
void Charline(uchar x,uchar y ,uchar n,uchar m)
{
 uchar i;
 for(i=0;i<m;i++)
 Write_Char(x,y+i,n+i);
}
/********************************************************************************************************/
void ReverseShow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h)//CGTAB
{
  uchar i, dat;
 uint StartAddr,StartAddr1;
 StartAddr=x*240+y;
 StartAddr1=x*240+y+1;
 for(i=0;i<8;i++)
 {
      LCD_WriteTCommand3(LCD_ADR_POS,StartAddr,StartAddr>>8);
   //LCD_WriteTCommand1(0xc5); //数据一次读,地址不变
      //dat=LCD_ReadData(); //读入数据
   dat=ASCII_DOT_LIB[ch][i];
      dat=(0xff-dat); //取反
   //LCD_WriteTCommand2( dat, 0xc4); //送回
   LCD_WriteTCommand2(LCD_NOC_WR,dat);
      StartAddr=StartAddr+30;
  }
 for(i=0;i<8;i++)
 {
      LCD_WriteTCommand3(LCD_ADR_POS,StartAddr1,StartAddr1>>8);
   //LCD_WriteTCommand1(0xc5); //数据一次读,地址不变
     // dat=LCD_ReadData(); //读入数据
  dat=ASCII_DOT_LIB[ch][i+8];
      dat=(0xff-dat); //取反
  // LCD_WriteTCommand2(dat, 0xc4); //送回
  LCD_WriteTCommand2(LCD_NOC_WR,dat);
      StartAddr1=StartAddr1+30;
  }
}
/**********************************
//= 函数原型: Pixel(unsigned char PointX,unsigned char PointY, bit Mode)
//= 功    能: 在指定坐标位置显示一个点
//= 参    数: 坐标,显示点或清除点
//= 返 回 值:
//= 函数性质:私有函数
//= 如果显示屏超过了256*256,请修改这个函数 PointX,PointY的类型
//= Mode 1:显示 0:清除该点
**********************************/
Pixel(unsigned char PointX,unsigned char PointY, bit Mode)
{
    unsigned int StartAddr;
 uchar StartAddrL,StartAddrH;
    unsigned char dat;
    StartAddr=(uint)((uint)PointX*30 + PointY/8 );//grhome
 StartAddrL=StartAddr&0xFF;
 StartAddrH=StartAddr>>8;
    dat=LCD_BIT_OP+7-PointY%8; //生产位操作命令画点的数据
    if(Mode) dat=dat|0x08;
    LCD_WriteTCommand3(LCD_ADR_POS,StartAddrL,StartAddrH);//设置该点所在单元地址
    LCD_WriteTCommand1(dat); // 利用位操作命令画点
}

/**********************************
//= 函数原型: void line(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 unsigned char y2, bit Mode)
//= 功    能: 划线函数
//= 参    数: 坐标1,坐标2,显示点或清除点
//= 返 回 值:
//= 函数性质:私有函数
//= 其它:显示点阵不超过255*255
/**********************************/

void line(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2,unsigned char x2,  bit Mode)
{
    unsigned char x,y;
    float k,b;
    if( abs(y1-y2) <= abs(x1-x2) ) // |k|<=1
    {
        k=((float)y2-y1) / ((float)x2-x1) ;
        b=y1-k*x1;
        if( x1 <= x2 )
        {
            for(x=x1;x<=x2;x++)
            {
                y=(uchar)(k*x+b);
                Pixel(x, y, Mode);
            }
        }
        else
        {
            for(x=x2;x<=x1;x++)
            {
                y=(uchar)(k*x+b);
                Pixel(x, y, Mode);
            }
        }
    }
    else // abs(y1-y2) > abs(x1-x2) |K|>1
    {
        k=((float)x2-x1) / ((float)y2-y1) ;
        b=x1-k*y1;
        if( y1 <= y2 )
        {
            for(y=y1;y<=y2;y++)
            {
                x=(uchar)(k*y+b);
                Pixel( x , y,Mode );
            }
        }
        else
        {
            for(y=y2;y<=y1;y++)
            {
                x=(uchar)(k*y+b);
                Pixel( x , y,Mode );
            }
        }
    }
}

/********************************************************************************************************/

uchar code HZTable[ ][32]={
{0x40,0x02,0x27,0xC2,0x24,0x42,0x84,0x52,0x45,0x52,0x55,0x52,0x15,0x52,0x25,0x52,
0x25,0x52,0x25,0x52,0xC5,0x52,0x41,0x02,0x42,0x82,0x42,0x42,0x44,0x4A,0x48,0x04},/*"测",0*/

{0x00,0x20,0x40,0x28,0x20,0x24,0x30,0x24,0x27,0xFE,0x00,0x20,0xE0,0x20,0x27,0xE0,
0x21,0x20,0x21,0x10,0x21,0x10,0x21,0x0A,0x29,0xCA,0x36,0x06,0x20,0x02,0x00,0x00},/*"试",1*/

{0x0D,0xF8,0x71,0x08,0x11,0x08,0x11,0x08,0xFD,0x08,0x11,0xF8,0x30,0x00,0x3B,0xFC,
0x54,0x40,0x50,0x40,0x93,0xFC,0x10,0x40,0x10,0x40,0x10,0x40,0x17,0xFE,0x10,0x00},/*"程",2*/

{0x01,0x00,0x00,0x80,0x3F,0xFE,0x20,0x00,0x27,0xF8,0x21,0x10,0x20,0xA0,0x20,0x40,
0x2F,0xFE,0x20,0x44,0x20,0x40,0x20,0x40,0x20,0x40,0x40,0x40,0x41,0x40,0x80,0x80},/*"序",0*/

{0x06,0x40,0x38,0x50,0x08,0x48,0x08,0x48,0x08,0x40,0xFF,0xFE,0x08,0x40,0x08,0x48,
0x0E,0x28,0x38,0x30,0xC8,0x20,0x08,0x50,0x09,0x92,0x08,0x0A,0x28,0x06,0x10,0x02},/*"我",1*/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_DOT_LIB[][16]=
{
 //正确的,纵向取模,字节正序
  0x00,0x10,0x18,0x14,0x03,0x11,0x1F,0x10,0x00,0x04,0x1C,0x64,0x80,0x04,0xFC,0x04,
  0x00,0x08,0x10,0x17,0x11,0x11,0x1F,0x10,0x00,0x18,0x04,0xC4,0x04,0x04,0xFC,0x04,
  0x00,0x10,0x1C,0x13,0x00,0x13,0x1C,0x10,0x00,0x00,0x00,0x04,0xFC,0x04,0x00,0x00,

    0x00,0x07,0x08,0x10,0x10,0x08,0x07,0x00,0x00,0xF0,0x08,0x04,0x04,0x08,0xF0,0x00,  // -0-

    0x00,0x00,0x00,0x00,0x1F,0x08,0x08,0x00,0x00,0x00,0x04,0x04,0xFC,0x04,0x04,0x00,  // -1-

    0x00,0x0E,0x11,0x10,0x10,0x10,0x0E,0x00,0x00,0x0C,0x84,0x44,0x24,0x14,0x0C,0x00,  // -2-

    0x00,0x0C,0x12,0x11,0x11,0x10,0x0C,0x00,0x00,0x70,0x88,0x04,0x04,0x04,0x18,0x00,  // -3-

    0x00,0x00,0x1F,0x08,0x04,0x03,0x00,0x00,0x00,0x24,0xFC,0x24,0x24,0x20,0xE0,0x00,  // -4-

    0x00,0x10,0x10,0x11,0x11,0x10,0x1F,0x00,0x00,0x70,0x88,0x04,0x04,0x84,0x98,0x00,  // -5-

    0x00,0x00,0x18,0x11,0x11,0x08,0x07,0x00,0x00,0x70,0x88,0x04,0x04,0x88,0xF0,0x00,  // -6-

};

网友D:
建议你向这位楼主取经一下:http://www.51hei.com/bbs/dpj-27356-1.html   他对液晶引脚的识别很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