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电子产品上的LCD12864液晶 弄个小玩意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楼主(2014-08-29):
电路图以及液晶资料在17楼 已经上传

这两天闲来无事 翻箱倒柜 发现忘记密码的设备一枚 因为有一个电子密码器 这个就不想要了
今天心血来潮 看看这个液晶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拆开后 发现是 9线 的液晶 不清楚引线定义 于是开始度娘 然后

无语

无语

无语了 鄙视某些网站 最起码让我看看是真么东西然后再让我决定是否需要吧
好吧想想 注册一个账号 也没什么大不了 结果 艾玛 邀请注册 尽然还要60 大洋 我震惊了 果断放弃
没办法 自己研究  然后接着 度娘  这玩意果然强大 让我发现 这个东西用显示资料  仔细看下来 发现引脚有点不同 他的 比我的多出好几根线
但是被我发现了一个关键东西 ST7567 主控  然后到处找 资料 然后 又在度娘文库中发现 然后开始仔细阅读(艾玛英文 老夫我从初中开始学英语 经过无数次英语考试 记得非常清楚 从来没有及格 哭死)
好吧还好现在互联网发达 可以使用在线翻译 边翻译边理解 然后 发现这个应该是 spi 四线串口驱动
时序图

时序图

时序图

然后这个时序图被我暴力的理解为这样
我有一个遥控器 然后要控制两个设备
1:给遥控器通电 安装上电视 (CSB = 0 选择这个液晶 片选)
2:我要控制哪个设备就要对准哪个设备 第一个 或者第二个 (AO =0 ro AO=1写数据 或者写命令)
3:我要按哪个按键(SDA 这个就是数据线)
4:我开始按咯 需要有节奏的 一按一放(SCK 给出时钟信号)
嘿嘿!够暴力吧!
好了 时序图理解了 然后 看看怎么初始化
这个就是全部指令 当然由于屏幕的原因只截图了 10个 下面还有好长一串 一个单词都看不懂
接下来 操作流程

初始化流程

初始化流程

好吧 一步步 翻译理解 然后注释
好了经过漫长的时间。。。。。。。。。。。。。。。。。。。。
一切就绪 开工
写程序。。。。。。。。。。。。。。。。。
傻眼了 猜测 是这个主控是不错 但是 怎么知道引脚定义呢!
呼呼慢慢来 先用万用表确定电源线 这个好找 有固定电压 并且有滤波电容的 肯定就是电源了!
等等 怎么有两根线有固定电压 也都有电容 怪事 难道两个电源 这个就费神咯 电压还不一样 没道理 拆下来看看
电烙铁伺候 好的 液晶拿下来了 万用表一测量  正极表棒接地 负极表棒接这两个电源线(测量板子)一个有阻值 一个无穷大
好喔 我猜 另一个有电容的 是一个内部的电压输出吧
至此轻松找到 GND VCC !
剩下还有这么多线怎么办
通过时序图发现 RST 只是复位的时候 有个短时间的低电平 cs线 会在写显示的时候 电平发生变化 变化不是很快  所以电压比较高
另外三根线 电平变化比较快 电压会比较低
根据之前的st7565 液晶可得知 在正常工作中 rst cs 这两个引脚被意外拉低后 将不会在显示  那么这两根线就很好确定了
首先 给上电 液晶显示后  用万用表确定 两根 电压较高的线
找到  然后用一个镊子把这两根线分别对地短接一下 确定判断 找到
然后 用一个电容 一个耳机  (当有电平变化的时候 用电容耦合过来后 耳机将会发出声音)
由于rst 复位后始终是高电平 所以耳机将不会发出声音 cs 由于写操作的时候 会有电平变化 所以 会在耳机里面听见声音
好了 rst 与 sc 线确定
然后接着听 另外三根线 时钟信号在写的时候 频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听的时候 感觉完全不同
所以 sck 很好确定
另外两根 可以用排除法接线 好了整个 引线 确定 !

引脚示意

引脚示意

接着开始弄小玩意 !

被解剖的电子设备

被解剖的电子设备

解剖1

解剖1

解剖2

解剖2

主控芯片

主控芯片

排线

排线

洗洗更健康

洗洗更健康

公仔

公仔

来个可爱小公仔!!

显示内容

显示内容

显示内容1

显示内容1

液晶移植到 自己DIY 的万年历上

机器信息

机器信息

时钟界面

时钟界面

整机

整机

来个原来对比

原来液晶

原来液晶

至此 完工!

附上程序

网友A:
今天一上来就看到这么好的作品  当然要给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一上来就看到这么好的作品  当然要给分了

感谢 感谢 !知识来自论坛 回报论坛 嘿嘿

网友B:
佩服你的动手能力!

网友C:
这个作品真心不错  大家给评分啊 ( 不会扣除自身的M币)

网友D:
我有个oled的,就是一直找不到驱动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oled的,就是一直找不到驱动的办法

这个可以根据你的液晶引脚 大概可以确定是什么主控 然后多找一点 OLED 的文档 根据文档来初始化

网友E:
看到这么好的 作品  真心想拜楼主为师

网友E:
不仅技术高超 工艺也不错东西很美观 焊工了得  我家也有一个  但是还没坏  坏了我也弄一个 谢谢分享

网友F:
问下楼主 仅仅一个3.3v的电池供电吗?  你用的好像是大芯片 3.3v 能驱动5v的单片机?

楼主:
我用的 单片机型号 就是上面显示的 stc 89c58 资料上面是 3.3-5.5v 供电都可以的   我试过 只要高于3.3v 就可以 要是低于3.3v 哪怕是0.05v  就不开机了 嘿嘿 试试吧 可以的
我是用的 电子烟里面的电池 拆了两个 然后并联  另外 还利用里面的 ic 写出了充电检测 的程序 结果由于并联充电电流过大 烧了 现在 这个万年历 就只有电量检测 没有充电检测了

为了让大家了解清楚 把内部解剖了 给大家伙看看吧 这个玩意前前后后修改了不下十次 焊接也不是一次成型 还有一点比较遗憾 AD 芯片的 数字电源 和模拟电源 由于布局的原因无法分开 导致读数有点飘 没办法就这样了

俯视图

整机1

整机1

由于多次焊接有点走样了 布局也很乱了 蜂鸣器 也被弄断脚了 唯一一个还是 丫丫从开发板上面拆下来的呢
哭死 现在是个哑巴 不会出声

打开了
斜着来一个

好了 全部完毕 请笑纳!!!

网友G:
佩服你的动手能力.

楼主:
这个芯片手册上面有说明的!电压范围是5.5_3.3V 我用的是锂电池 由于电量消耗的差不多了 所以只有3.4V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 单片机型号 就是上面显示的 stc 89c58 资料上面是 3.3-5.5v 供电都可以的   我试过 只要高于3.3v 就 ...

原来stc单片机也是和var一样有宽电压的,学习了,,另外 ad的话 如果用电池供电 即使是数字地和模拟地不分开 抖动的范围也应该很小吧,我以前试验如果用usb供电 或者是品质不好的开关电源 抖动会非常的厉害

网友E:
看到楼主的作品 我很心动, 想制作一个 我翻下电子工具箱找到了一个类似的12864屏 是以前从网上买的 外形和你的一模一样,冒昧的问一下楼主 能发个电路图(或者是io连接介绍也行 我根据io自己画图)  和所用的芯片器件列表吗?

网友H:
同求电路图  给了我的最高分 评分  51hei有你更精彩!

楼主:
我去整理一下电路图哈 这个是我 一点一点慢慢加上去的 本来是没有图的 现在我就根据实物来弄 原理图吧!嘿嘿!

电路图是用PS 画 的 主要器件就在这里了
液晶引脚以及资料

主控芯片资料

电路图

电路图

晶振忘记画了 然后AD 芯片的外围电路 我自己也被弄混乱了 因为芯片是贴片的 然后用的是洞洞板 不能直接焊接 我是直接飞线 然后用双面胶封成一团塞里面了 电流检测 是 AIN3 系统电压检测是 AIN0 外部电压检测是 AIN1
电压测量分压电阻 103 电位器接地   然后中线 加另一根 接AD输入端 然后 输入端在接104 电阻 接测试端
电流检测 用的5个1欧姆电阻并联 然后 经运放 放大10倍 然后送到AD输入端

网友E:
太感谢+感动了,你那个的液晶是 段式+12864点阵的组合 应该是他们大量定制的一个专用的液晶,,我这个只有12864点阵 ,应该是属于通用的液晶屏,用你的驱动程序应该也行的..

网友I:
牛人大作啊 值得仔细研读.先下载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感谢+感动了,你那个

那个段式 加点阵组合的是 买单片机开发板的时候送的 这个是当年的 某款国产手机的伪彩点阵液晶 被我把里面的 一张图片弄掉了 就变成白屏的了 那个纯粹的 12864点阵液晶 才是这种的 液晶 上面原理图 画的是 段式 加 点阵的 原理图   是并口驱动  这个的液晶是 串口驱动  引脚定义 在一楼图片中已经画出  与单片机连接方式 在一楼附件中的工程文件中  ST7567.H 已经声明!

网友J:
mark !!! 以后就跟楼主混了  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K:
我一般是不回贴的,刚刚特意注册一个账号,表示楼主的焊工很好,灰常不错,特别是一对企鹅QQ头像很可爱,是用软件来取模电脑上面的图片做的吧,请下问楼主测试过吗这个电池能用多久?
期待楼主发布更多的牛制作啊,让我等初学者也开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一般是不回贴的,刚刚特意注册一个账号,表示楼主的焊工很好,灰常不错,特别是一对企鹅QQ头像很可爱,是 ...

我的两个电池是电子烟的电池 容量加起来在200mah左右 25 M 晶振  6T模式  由于初学单片机 程序大量冗余 单片机一直 满状态运行 功耗相对比较大 一直运行 不进入待机模式 可以用两天  进入待机模式的话 这个就真的没有测量出来 反正大于7天就是了  待机模式 是进入掉电模式 液晶不关闭 所有io口全部拉高 反正我的万用表测不出待机电流 嘿嘿!

网友K:
我看见过一款测亩仪(gps测面积用的设备,用的也是这种液晶加stc89c52单片机再加一个gps模块,四节5号电池也可以用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看来stc芯片待机功耗确实不错暂时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啊)

楼主:
准备把代码优化一下 减少CPU 和液晶的工作时间 现在的状态是主函数每循环一次 液晶也全部刷屏一次 这样不科学  要把它弄成 数据发生变化是液晶才更新相应的位置 其他区域不刷新  主循环每循环一次进入一次省电模式 开启定时器中断50到100毫秒后中断唤醒  这样应该可以省电百分之30以上  就是背光亮度调节 有点尴尬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到时候先写中断函数加pwm 看看效果先

网友L:
楼主真是太牛叉了,佩服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去整理一下电路图哈 这个是我 一点一点慢慢加上去的 本来是没有图的 现在我就根据实物来弄 原理图吧!嘿 ...

我手头刚好有,正好试试。。。。。

网友N:
我家也有一个改一下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准备把代码优化一下 减少CPU 和液晶的工作时间 现在的状态是主函数每循环一次 液晶也全部刷屏一次 这样不科 ...

进入掉电模式以后,定时器等的工作都会停止,这样难道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吗?搞定了没有,期待上传的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O:
这个有点意思。有空也去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进入掉电模式以后,定时器等的工作都会停止,这样难道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吗?搞定了没有,期待上传的程序 ...

呵呵 你看错了  是省电模式 而不是掉电模式 51单片机的IO比较坑 带上拉 内部管子拉低 不能呈现高阻太要是能够有推挽输出 就可以用掉电模式 用阻容充放电达到需要的效果
现在我实验的是 省电模式 进入省电模式后 还有2MA电流  现在进展差不多了 由优化前的 七点几毫安 降到了 三点几毫安(电池供电4.2-3.3v 背光黑掉的情况下) 省电百分之30 的目的已经达到 由于之前采取的是 全屏刷新 现在采用的是需要的时候才刷新液晶 显示函数与 液晶驱动函数 乃至走时 那些需要全部重写 现在还在整理中 搞定了 在放上来 唉唉  不会优化 本来程序占用RAM 177 ROM31+ 后面弄后 估计不会减少
还有悲催的是 我的那个 触控芯片 (当AD使用的)被我彻底弄趴下了 后面上来的程序将会省去电流电压测量 以及本机系统电压显示的功能

网友P:
引用 楼主:
呵呵 你看错了  是省电模式 而不是掉电模式 51单片机的IO比较坑 带上拉 内部管子拉低 不能呈现高阻太要是 ...

又学习了 每次过来都能学到新的知识,而且这些都是我们我课本里面没法学到的(至少我们的教科书里面么有这些内容)但是在做产品的时候却非常有用,一个手持式产品的功耗将会是工程师第一个要考虑的内容,楼主能把8051这种芯片的功耗做到极限压榨,实属难得。

这样做的话第一是减少液晶驱动芯片的工作时间,也应该能减少部分功率,第2是让单片机芯片在适当的时候进入省电模式大大的减少功耗.但是频繁的进入和退出省电势必会造成电源电压的小范围波动,可能不利于ad等器件的运行,,

我觉得ram rom可能会增加 因为修改程序可能会加入新的变量,不过这并不影响,因为单片机上面只跑这一个程序 不用反而浪费了.还有可以适当减小晶振的频率来达到省电,不知道我理解的正确不 .
期待楼主上传新的程序

楼主:
试过 减少晶振 (25 降到12 )电流下降不明显  关于频繁进出省电模式造成的电源波动 应该是会有的 在没有大功耗的外设的情况下 电流变化 从二点几到十毫安以内 这个变化很微小 对AD 可能会有影响 如果不计成本 加一级 LC滤波 应该可以解决 若是 纠结成本的话 做到数字地与模拟地的分离 数字电源与 模拟电源的分离 最后汇总到 电源接入的 电容两端 算法里面做好数字滤波  误差肯定存在  高端产品肯定有解决方案(高能 低功耗芯片 ) 低端产品 小小误差注明后 只要在能接受的范围内 还是可以滴
(个人愚见 仅供参考 欢迎拍砖 嘿嘿!)

楼主:
新的程序已经上传 另开新帖   http://www.51hei.com/bbs/dpj-27528-1.html
想了解的 去看看吧

楼主:
纠结了 帖子中加了 本站链接 竟然需要审核 优化.rar (176.05 KB, 下载次数: 109) 上传到这里吧 这个事优化后的 代码

网友Q:
顶一个!!!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R(2014-09-29):
你可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S(2014-11-24):
刚买了10个屏,与楼主的一样,正在找ST7567的相关XY座标指令,谢谢楼主

网友S:
楼主能发一个类似万年历中与ST7567相关的程序么,谢谢

网友T:
其他品种的期待拟开发成功

网友U:
顶起  这个太棒啦   我的是其他的   我就是找它的资料才看到的这个论坛  不过建设上面的液晶是十个线连接  液晶型号FT12864T29--16.35 资料好难找了  楼主怎么知道的具体驱动芯片的型号的呢?
还有你分享的那个12864的手册 引脚是不是和你这个上的不大一样啊

网友V:
正是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W:
顶起  这个太棒啦     我就是找它的资料才看到的这个论坛  不过 ...

可以根据我说的方法判断 引脚 一般这样的液晶都是定制的 isp接口的很多 都是 7565 或者7567 主控 并且他们的驱动方式 基本一致 只是 7565 多是并口的 7567 多是串口的  我的程序 是根据数据手册 然后写的对应的 串口 程序

网友X:
真心觉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Y:
大神级人物

网友Z(2015-01-07):
很给力啊

网友AA:
真牛,我有很多CD上的液晶,不会用

网友AB:
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AC:
真不容易啊  楼主好屌

网友AD:
技术高超 佩服

网友AE(2015-02-06):
手头有一个k宝,液晶也是9条的,但是中间走线的,控制芯片也一样,有机会也玩玩下

网友AF:
超级给力,我也有个,正好能用上。给力给力给力

网友AG(2015-03-27):
昨天收拾屋子倒腾出来一个,回去搞搞研究下。

网友AH:
今天刚好路过,大神

网友AH:
再一次说楼主太厉害了,你是我的偶像

网友AI:
引用 楼主:
我用的 单片机型号 就是上面显示的 stc 89c58 资料上面是 3.3-5.5v 供电都可以的   我试过 只要高于3.3v 就 ...

厉害啊,

网友AJ(2015-05-13):
太棒了!不知道我的能用不

网友AK:
楼主,我的屏是10个接口的,,用STC15W系的MCU刷“程序”后,2个小公仔看上去很淡,万用表量了一下偏压比原来高了一倍左右(8V)。请指点一下该如何调整啊?谢谢。

网友AL:
发现一个仿楼主的,非常不错,顶楼主:http://www.51hei.com/bbs/dpj-34478-1.html

楼主:
仔细看看液晶的数据手册  有调节对比度的指令的 我的本来显示也很淡 后来我通过调节对比度 然后得出现在 的样子 不同液晶 需要调节数值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AM:
非常需要这个电路图

网友AM:
我正在研究应该很快就能出结果了

网友AN:
引用 网友AM:
我正在研究应该很快就能出结果了

期待您的作品。到时候别忘了上传一下给兄弟姐妹们瞧瞧啊。51hei坛子真是高手云集的地方啊.

网友AO:
我也有一个改一下试试

网友AP:
刚好有个,正好试试,顶一下

网友AQ(2015-07-19):
顶一个吧,真心不错哦

网友AR: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S(2015-09-09):
楼主真的是非常厉害啊,下载了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AT:
佩服,太厉害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Q:
顶一个!!! 51黑有你更精彩!!!!!!!!!!!

不错,手头这个按楼主的办法也点亮了。太感谢了

网友AU(2015-10-31):
新人现在下点东西好难啊,各种限制

网友AU:
引用 网友AU:
新人现在下点东西好难啊,各种限制

十分感谢

网友AM:
我的 农业的 直接用这个程序没有改动就可以用   屏号是:FPC-QFG12864-788-00-R_A0
引脚定义和这个一模一样。希望对朋友们有帮助哈!

网友AV:
感谢楼主,我用你发的针脚定义和初始化代码也点亮了我的工LCD12864屏。

网友AW:
看一看怎么样

网友AW:
不错,顶一个,可惜我手里没有这种

网友AX(2016-02-28):
真心不错,我也有个,拆了试试!

网友AY(2016-07-18):
向大神学习一下。

网友AZ:
可以把家里里的两个给拆了。

网友BA(2016-11-14):
感觉好厉害啊。没有频谱分析仪用耳机就解决了。大神

网友BB:
不懂上哪找旧的

网友BC: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BD(2017-01-14):
楼主好利害,学习了。

网友BE:
技术牛人,佩服。

网友BF:
值得折腾,谢谢分享。

网友BG:
膜拜呀!看到不知名液晶早就蒙圈了

网友BH:
佩服!好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BG:
开眼!果然论坛不白来。学习了

网友BI:
強大的功力~~佩服

网友BJ:
真牛,我们的怎么没那么大屏

网友BK:
引用 网友BJ:
真牛,我们的怎么没那么大屏

老版本得这样,新版本的似乎缩水了

网友BL(2017-05-15):
我可以下载下来卡卡吗

网友BM:
引用 网友F:
原来stc单片机也是和var一样有宽电压的,学习了,,另外 ad的话 如果用电池供电 即使是数字地和模拟地不 ...

说明书上有写电压范围

网友BN:
楼主威武,学习膜拜

网友BO:
好利害,学习了

网友BP:
12864液晶 弄个小玩意

网友BQ:
大神,我也做成功了,请教一下,这款屏的取模方式是怎么样的?我初学,想修改换图片,不会取模。

网友BR(2017-06-15):
感谢 感谢 !知识来自论坛 回报论坛 嘿嘿

网友BS(2017-08-21):
感谢额分你想

网友BT(2017-10-01):
你好,我的液晶也是15864但是12PIN的,可以用来显示吗

网友BU:
谢谢!很有用的

网友BV(2017-12-06):
我只想说大赞

网友BW: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BX: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BY:
这个上的spi存储能驱动不?

网友BZ:
这操作没谁了,真心点赞

网友CA(2018-01-21):
又学习了 每次过来都能学到新的知识

网友CB:
不错  以前没接触过 这些  请问屏幕显示 是如何设计的? 有软件吗?字库是如何做的

网友CC:
这是一个跨越四年的帖子,希望这个帖子能续下去。

网友CD(2018-11-17):
找了好久,棒赞一个

网友CE:
大神!膜拜了!

网友CF(2019-02-06):
帅气,佩服兄弟动手能力

网友CG:
厉害,这样都能改装

网友CH(2019-10-19):
好资料,收藏学习有时间也做个。谢谢楼主。

网友CI(2020-01-12):
真是牛人啊

网友CJ:
兄弟,佩服,我也一个一模一样的,用逻辑分析仪找出来了引脚定义

网友CK:
记得我也有一个没有的,回去找找!

网友CK:
很好的资料,真是牛人

网友CL:
感谢楼主资料!照着做了一个,就是我的1302模块误差有点大 每天会快上几秒

网友CM:
很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CN(2020-07-19):
看来好多的东西还可以拿来再利用

网友CO: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CP(2020-08-22):
ft12864t29 -16.35貌似跟你的不一样啊

网友CQ:
一按一放肯定不能输出准确的震荡电流。

网友CR:
厉害!可以试试用再在其他地方

网友CS:
有文化的人真可怕!

网友CT:
我更好奇墨水屏的驱动

网友CU:
佩服你的动手能力

网友CV(2020-10-12):
膜拜之情无法用语言形容,奈何自己没文化,只能“握草”!来表达!

网友CW:
高手啊,太厉害了。这都能搞得出来

网友CX(2021-10-28):
楼主17楼发的原理图是不是有个地方的误?
数据D0和CS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CY:
一直找不到驱动的办法

网友CZ:
很好的创意

网友DA:
引用 网友E:
不仅技术高超 工艺也不错东西很美观 焊工了得  我家也有一个  但是还没坏  坏了我也弄一个 谢谢分享

还等它坏了吗?你可以帮它一把,比如直接拆开。。。。

网友DB:
不错,我也有一个一样的屏

网友DC(2022-01-12):
带字库的吗?

网友DD(2022-03-04):
这个也能玩,大神呀,收下我的**

网友DE:
看了半天没咋看懂 本人初学  向你学习

网友DF:
有创意啊,艺术来源于生活

网友DG(2022-11-04):
好强的动手能力, 谢谢分享。

网友DH:
很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DI:
楼主优秀,必须点赞。记录一下

网友DJ(2022-12-16):
学习了,正好用得上!

网友DK:
引用 楼主:
我用的 单片机型号 就是上面显示的 stc 89c58 资料上面是 3.3-5.5v 供电都可以的   我试过 只要高于3.3v 就 ...

你那个系统信息是怎样获得的?是通过编程代码吗?

网友DL(2023-02-08):
改造能力非常高,高手啊!!!

网友DM(2024-01-21):
实测能用

网友DC:
不错!大师们功力深厚,学习了!

网友DN(2024-09-14):
很有文采,推理很有逻辑性。

网友DO:
用耳机查引脚的方式实用又新颖,学习了

网友DP(2024-10-16):
有2块段码LCD屏,1块液晶LCD想利用起来,但能力有限

网友DQ(2025-05-15):
大师级,动手能力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