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知识补漏(一)结构体指针以及位域定义

楼主(2014-08-29):
一、结构体指针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long int DATA;
    unsignedlong int DIRECTION;
    unsignedlong int INTERRUPT_MASK;
    unsignedlong int EDGE_CAPTURE;
}PIO_STR;
//define LED Register
#ifdef _LED
#define LED ((PIO_STR *)LED_BASE)  //表示定义了一个PIO_STR的指针,并强制这个指针的值
                                //为LED_PIO_BASE,意思是定义了一个常量指针,指针类型为PIO_STR
分析:
1. PIO_STR是一个结构体,它是: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long int DATA;
unsigned long int DIRECTION;
unsigned long int INTERRUPT_MASK;
unsigned long int EDGE_CAPTURE;

}

2. PIO_STR *是表示指向这样一个结构体的指针
3. LED_BASE是一个数值:0x00001800,这里代表地址
4. (PIO_STR *) LED_BASE 表示对这样一个地址进行强制转换,使得它变成指向结构体的指针
5. #define LED ((PIO_STR *) LED_BASE)
所以LED是一个值为0x00001800(表示指向地址0x00001800)的,指向一个PIO_STR结构体的指针。地址已经确定,下一步就该在0x00001800这个地址上分配一个具体的PIO_STR结构体了。

注意:LED这个指针永远指向一个地址在0x00001800的结构体。它不能指向其他地方,因而是一个常量指针。但是它可以对指向的结构体进行修改。二、位域定义
一般在结构体的定义中,我们会见到如下代码:
   struct
    {
     unsigned charP8OUT0         : 1;
     unsigned charP8OUT1         : 1;
     unsigned charP8OUT2         : 1;
     unsigned charP8OUT3         : 1;
     unsigned charP8OUT4         : 1;
     unsigned charP8OUT5         : 1;
     unsigned charP8OUT6         : 1;
     unsigned charP8OUT7         : 1;
    }P8OUT_bit;
结构体内部的语句
          unsigned char P8OUT0         : 1;
表示定义了一个位域,P8OUT0是该位域的域名,而且P8OUT0只占用一个位。
所谓C中的位域,是指信息在存储时,并不需要占用一个完整的字节,而只需占几个或一个二进制位。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并使处理简便,C语言提供了一种数据结构,称为“位域”或“位段”。所谓“位域”是把一个字节中的二进位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并说明每个区域的位数。每个域有一个域名,允许在程序中按域名进行操作。这样就可以把几个不同的对象用一个字节的二进制位域来表示。

楼主:
有些信息在存储时,并不需要占用一个完整的字节, 而只需占几个或一个二进制位。例如在存放一个开关量时,只有0和1两种状态,用一位二进位即可。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并使处理简便,C语言又提供了一种数据结构,称为“位域”或“位段”。所谓“位域”是把一个字节中的二进位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并说明每个区域的位数。每个域有一个域名,允许在程序中按域名进行操作。这样就可以把几个不同的对象用一个字节的二进制位域来表示。
一、位域的定义和位域变量的说明
位域定义与结构定义相仿,其形式为:
struct 位域结构名
{ 位域列表 };
其中位域列表的形式为: 类型说明符 位域名:位域长度
例如:
struct bs
{
    inta:8;
    intb:2;
    intc:6;
};
位域变量的说明与结构变量说明的方式相同。 可采用先定义后说明,同时定义说明或者直接说明这三种方式。例如:
struct bs
{
    inta:8;
    intb:2;
    intc:6;
}data;
说明data为bs变量,共占两个字节。其中位域a占8位,位域b占2位,位域c占6位。对于位域的定义尚有以下几点说明:
1.一个位域必须存储在同一个字节中,不能跨两个字节。如一个字节所剩空间不够存放另一位域时,应从下一单元起存放该位域。也可以有意使某位域从下一单元开始。
例如:
struct bs
{
    unsigneda:4;
    unsigned:0;
    unsignedb:4;
    unsignedc:4;
}
在这个位域定义中,a占第一字节的4位,后4位填0表示不使用,b从第二字节开始,占用
4位,c占用4位。
2. 由于位域不允许跨两个字节,因此位域的长度不能大于一个字节的长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8位二进位。
3. 位域可以无位域名,这时它只用来作填充或调整位置。无名的位域是不能使用的。例如:
struct k
{
    inta:1;
    int:2;
    intb:3;
    intc:2;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位域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结构类型, 不过其成员是按二进位分配的。

二、位域的使用
位域的使用和结构成员的使用相同,其一般形式为:
位域变量名·位域名
位域允许用各种格式输出。
main(){
    structbs
       {
            unsigned a:1;
            unsigned b:3;
            unsigned c:4;
       } bit,*pbit;
   bit.a=1;
   bit.b=7;
   bit.c=15;
   printf("%d,%d,%dn",bit.a,bit.b,bit.c);
   pbit=&bit;
   pbit->a=0;
   pbit->b&=3;
   pbit->c|=1;
   printf("%d,%d,%dn",pbit->a,pbit->b,pbit->c);
}
上例程序中定义了位域结构bs,三个位域为a,b,c。说明了bs类型的变量bit和指向bs类型的指针变量pbit。这表示位域也是可以使用指针的。程序的9、10、11三行分别给三个位域赋值。(应注意赋值不能超过该位域的允许范围)程序第12行以整型量格式输出三个域的内容。第13行把位域变量bit的地址送给指针变量pbit。第14行用指针方式给位域a重新赋值,赋为0。第15行使用了复合的位运算符"&=",该行相当于:pbit->b=pbit->b&3位域b中原有值为7,与3作按位与运算的结果为3(111&011=011,十进制值为3)。同样,程序第16行中使用了复合位运算"|=".之所以要有透析基础知识这么个分栏,就是告诉大家重在细节的道理,粗略的东西谁都懂,修炼内功为高手的必经之路.
前面的内容存在缺陷,具体还要参考如下文章:
C99规定int、unsigned int和bool可以作为位域类型,但编译器几乎都对此作了扩展,允许其它类型类型的存在。

使用位域的主要目的是压缩存储,其大致规则为:
1) 如果相邻位域字段的类型相同,且其位宽之和小于类型的sizeof大小,则后面的字
段将紧邻前一个字段存储,直到不能容纳为止;
2) 如果相邻位域字段的类型相同,但其位宽之和大于类型的sizeof大小,则后面的字
段将从新的存储单元开始,其偏移量为其类型大小的整数倍;
3) 如果相邻的位域字段的类型不同,则各编译器的具体实现有差异,VC6采取不压缩方
式,Dev-C++采取压缩方式;
4) 如果位域字段之间穿插着非位域字段,则不进行压缩;
5) 整个结构体的总大小为最宽基本类型成员大小的整数倍。

typedef struct  AA
{
       unsigned char b1:5;
       unsigned char b2:5;
       unsigned char b3:5;
       unsigned char b4:5;
       unsigned char b5:5;
}AA;

sizeof(AA) = 5; 但实际上只用了25位,即4个字节,

(1)typedef struct  AA
{
       unsigned int b1:5;
       unsigned int b2:5;
       unsigned int b3:5;
       unsigned int b4:5;
       unsigned int b5:5;
}AA;

(2)typedef struct  AA
{
       unsigned int b1:5;
       unsigned int b2:5;
       unsigned int b3:5;
       unsigned int b4:5;
       unsigned int b5:5;
       unsigned int b6:5;
       unsigned int b7:5;
}AA;

(1)是5个成员,按第一条规则,共占25位,按第五条规则,即sizeof(AA)=4
现把成员加到7个,参考(2),按第一条规则,共占35位,按第五条规则,即sizeof(AA)=8,

再看一个例子:
struct test1
{
char a:1;
char :2;
long b:3;
char c:2;
};
int len = sizeof(test1);
对于上述例子,len的值应该是12.解释如下:
首先以最长的类型位宽做为偏移量,最长的是long型,占4位,所以不同类型之间应该是4个字节的偏移,即test1应该是4字节的整数倍。
char a:1; //用一个字节去存储
char :2;  //空域。因为与前面的a的类型相同,而两个位域的位宽相加仍然少于8位,所以依然用1个字节表示
long b:3;//long类型的位宽是4个字节,与前面的char类型不同,所以b与a之间偏移4个字节,它们之间自动补充3个字节
char c:2;//因为c与b又不同型,以test1中的最长的long类型的位宽进行偏移,所以虽然char只用1个字节就够了
//但依然要占4个字节。
总共是12字节。

///////////////////////
struct s1
  {
  int i: 8;
  int j: 4;
  int a: 3;
  double b;
  };
  struct s2
  {
  int i: 8;
  int j: 4;
  double b;
  int a:3;
  };
  printf("sizeof(s1)= %dn", sizeof(s1));
  printf("sizeof(s2)= %dn", sizeof(s2));
  result: 16, 24
  第一个struct s1
  {
  int i: 8;
  int j: 4;
  int a: 3;
  double b;
  };
  理论上是这样的,首先是i在相对0的位置,占8位一个字节,然后,j就在相对一个字节的位置,由于一个位置的字节数是4位的倍数,因此不用对齐,就放在那里了,然后是a,要在3位的倍数关系的位置上,因此要移一位,在15位的位置上放下,目前总共是18位,折算过来是2字节2位的样子,由于double是8字节的,因此要在相对0要是8个字节的位置上放下,因此从18位开始到8个字节之间的位置被忽略,直接放在8字节的位置了,因此,总共是16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