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学习笔记一:阻塞赋值与非阻塞赋值

楼主(2014-08-29):
1、使用条件:阻塞赋值与非阻塞赋值只用于过程赋值语句中,也就是用在always语句和initial语句中,在assign语句中一律用“=”,例如:assign cin = ain + bin,因为本语句为数据流描述方式。
2、赋值对象:
阻塞赋值与非阻塞赋值的赋值对象只能是变量型数据类型,如reg, integer等,一般是reg型
3、区别
阻塞赋值语句:顺序执行,在下一条语句执行之前,上一条语句必须执行完毕。
非阻塞赋值语句:不会阻塞同一个快语句中的其他语句的执行,即各种非阻塞语句同时执行。
例如
例1、module test (i_clk, i_din, o_out1, o_out2);
   input i_clk, i_din;
   output reg o_out1, o_out2;
   always @ (posedge i_clk)
   begin
o_out1 = i_din;    //语句1
o_out2 = o_out1;   //语句2
   end
   endmodule
该例子中,先执行语句1,当语句1执行完毕后,再来执行语句2,故执行完毕后
   o_out1 = i_din
   o_out2 = i_din
于是该电路的RTL图为

例2module test (i_clk, i_din, o_out1, o_out2);
   input i_clk, i_din;
   output reg o_out1, o_out2;
   always @ (posedge i_clk)
   begin
o_out1 <= i_din;    //语句1
o_out2 <= o_out1;   //语句2
   end
   endmodule
该例子中,语句1和语句2同时执行,故执行完毕后
   o_out1 = i_din
   o_out2 = 前一时刻的 o_out1
故RTL图为

4、常用规则
1)、当描述时序逻辑时,用非阻塞语句,即“<=”;
2)、当描述组合逻辑时,用阻塞语句,即“=”;
3)、当在一个always模块中,同时描述组合逻辑与时序逻辑时,用非阻塞语句,即“<=”;
4)、在同一个always模块中,不要混合使用阻塞和非阻塞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