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与Keil联调

楼主(2014-08-29):
Proteus与Keil联调
1.安装Proteus Version V7.1。
2.安装keil C518.08 uVision3 setup。
3.Keil 与Proteus连接,连接开始时必须在proteus安装目录下把 VDM51.dll 文件复制(若安装目录下没有,则要到网上下载一个此文件)到 Keil 安装目录的 \C51\BIN 目录中,。
4.修改keil 安装目录下 Tools.ini 文件
  用记事本(其它的编辑软件也可以,如Ultra Edit)打开Keil 根目录下的 TOOLS.INI 文件,
在[C51] 栏目下加入
TDRV3=BIN\VDM51.DLL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 ,其中“TDRV3” 中的 “3”要
根据实际情况写,不要和原来的重复。
5.打开 proteus,画出相应电路(随便某个电路,也可不画)。在 proteus 的 debug 菜单中选中 use remote debug
monitor 。
    在 keil 中编写MCU 的程序(也可不写,但要打开一个工程文件)。 进入 KEIL 的 project 菜单 option for target '工程名'。在
DEBUG选项中右栏上部的下拉菜选中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若出现了这些字样,则表示联调成功了)。
    在进入seting,如果同一台机IP 名为127.0.0.1,如不是同一台机则填另一 台的 IP地址。
端口号一定为8000 。

网友A:
为什么我找不到VDM51.dll

网友A:
从网上下载了个VDM51.dll终于实现联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网上下载了个VDM51.dll终于实现联调。

恭喜啊 同时也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