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知道红外遥控器的键值码?

楼主(2014-08-30):
小弟有一红外遥控器,怎样才能知道红外遥控器的键值码,请各位前辈指点?越简单越好

网友A:
我前段时间做过一个用1602显示红外线键码的东西,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B:
自制一个逻辑分析仪 http://www.51hei.com/bbs/dpj-4524-1.html  可以看到波形

网友C(2014-11-30):
哪呢,我要看看

网友D(2015-05-10):
嗯,这个好,可以看看~

网友E:
好高端的东西  就关注一下

网友F:
搞个红外接收头,用示波器看一下不就得啦,常见的遥控器就那几种编码,最常见的应该是NEC码。一般都为客户码+键码,随便按两个按键,一分析就知道了。

网友G:
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H(2018-02-21):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做过一个用1602显示红外线键码的东西,你可以去看看

ok

网友I:
先写一个红外接收解码程序,然后将解码后的32位数据码通过串口发送出去,电脑端就就能完整的得到键码,其实就是缺少一个能显示键码的指示器,用两个数码管或者8个led灯就能把红外键码表示出来,在记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