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下载问题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jtag chain

楼主:
今天焊了块电路板,出现了以上的情况, 不知道是啥原因造成的,求解释!

网友A(2014-08-30):
女生玩单片机不容易  能把错误信息复制上来一下 我帮你百度一下

网友B:
Jlink 连接错误

方法:J-link 中的JTAG针孔插错了,仔细检查一下:上面的20个针有没有插对。

网友C:
正反都试了下,还是不行!

网友C:
插针检查了,也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女生玩单片机不容易  能把错误信息复制上来一下 我帮你百度一下

谢谢啊,我再检查下,,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插针检查了,也没有问题。。

正反都试了下   插反可能已经烧毁了

网友D:
片子之前是不是烧过程序了的。有可能是其它程序已经禁掉JTAG了。需要用串口重新烧过不禁止JTAG的程序进去。再就是MDK设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