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楼主(2014-08-30):
*****************************
* @File Name: SYS.C
* @Author        : JZHG
* @Time     : 2012-12-04
* @Version  : V1.0
******************************/

#include "SYS.h"

/************************************
*                定义变量类型
*************************************/

char USART_RxBuf[USART_RxBufMAX]={0};                                // 定义串口接收数据缓冲区
u8 USART_RxPoint;                                                // Rx缓冲区指针
bit USART_flag=0;                                                    // 用来等待发送信息结束后,接收GTM900响应的标志

/***********************************************************
* 函数名称:Delay_nms
* 函数功能:延时nms函数
*           入口参数:ms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_nms( u16 ms )
{
uchar a,b,c;
while( 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 函数名称:Delay_n10us
* 函数功能:延时n个10us函数
*           入口参数:us      出口参数:无
***********************************************************/

void Delay_n10us( uchar us )
{
    uchar a,b;
        while( us-- )
        {
            for(b=1;b>0;b--)
                for(a=2;a>0;a--);
        }
}

/***********************************************************
* 函数名称:USART_Init
* 函数功能:串口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USART_Init(void)
{
        SCON=0x50; // UART方式1:8位UART;
        REN =1;           // 允许串行口接收数据;
        PCON=0x00; //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0x20; // T1方式2,用于UART波特率;
        TH1 =0xFD; // 装初值;
        TL1 =0xFD; // 装初值
        TR1 =1;           // 启动定时器1
        EA=1;      //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
        ES=1;           // 开启串口中断
}

/***********************************************************
* 函数名称:USART_SendChar
* 函数功能:发送单个字符
*           入口参数:ch      出口参数:无
***********************************************************/

void USART_SendChar(uchar ch)
{
    SBUF=ch;        // 送入缓冲区
    while(TI!=1);   // 等待发送完毕
    TI=0;           // 软件清零
}

/***********************************************************
* 函数名称:USART_SendStr
* 函数功能:发送字符串
*           入口参数:*str    出口参数:无
***********************************************************/

void USART_SendStr(uchar *str)
{

    while(*str!='\0')
    {
        USART_SendChar(*str);
        Delay_nms(2);
        str++;
    }

}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1).jpg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2).jpg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3).jpg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4).jpg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5).jpg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6).jpg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7).jpg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8).jpg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9).jpg

网友A:
这个东西 可以根据气温 天气 时间 自动 控制 窗帘  灯泡 饮水机电热水器 冰箱 等固定死程序的设备
洗衣机  空调 压力电饭煲 等 这些上电不能直接运行的 设备 他还有点无能为力呀!希望 后续 这些固化程序的设备 可以 设计一个对接口 接上智能家居系统

楼主:
好的,谢谢你提出建议

网友B:
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C:
这个只是显示一下吧,没有后级的吗

网友D(2014-10-27):
技术真不赖,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E:
能不能让我看看看 楼主 哈哈

网友F:
智能家居系统!!!

网友G:
强大,也买了一套学习板,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H:
一套系统,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
1,终端控制与主控的通信方式(有线或无线,节能或环保,安装维护方便与否,可靠性抗扰就不说了)
2。终端控制供电方式,安装方式,功率器件选取方式
3。整个系统的节能模式(自身待机功耗)
4。。。。。。。

网友I(2015-02-02):
这个必须顶

网友J:
有点意思,学习

网友K:
找了很久,谢谢!

网友L:
只是设计了个结构。。。

网友M:
不错的东西 。液晶屏的菜单程序不错

网友N(2015-03-06):
技术真不赖

网友O:
我觉得智能系统应该包括主控系统和家电分控系统,只有配套才行,因为各个厂家的智能控制系统标准不一样,对接没那么好,开发一个及完整又简便的系统才能满足社会需求

网友C:
感谢分享,程序写得还是比较规矩。驱动部分应该是没写完吧,还有待完善。硬件上实现还有很多要做的,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P(2015-04-10):
疯狂的回复,疯狂的下载!

网友Q(2015-07-27):
挺好的东西,赞一个

网友R(2015-11-12):
看起来很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S(2015-12-31):
一套系统,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感谢分享,程序写得还是比较规矩。

网友T(2016-05-05):
这个比较好,突出当前的科技发展

网友U(2016-08-04):
没有完整的原理图吗?

网友V:
不错,功能很全的样子。

网友W(2017-02-22):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X:
完整的原理图有吗

网友Y:
看看而已,没币,下载不了,等有币了下载参考下!

网友Z(2017-04-24):
对学习很有帮助

网友AA:
楼主 你好 你这有仿真吗?

网友AB:
楼主你好厉害呀。。。能请教个问题么?

网友AC(2017-12-02):
可以添加一个空调进去么,我最近的课设就需要红外或者wifi控制,空调,窗帘,灯光

网友AD(2018-01-11):
感觉不错的样子

网友AE:
非常给力!

网友AF: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AG(2020-09-11):
看起来很不错,下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