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串口发送接收问题(PC向单片机发送1位字符,单片机接收后发回PC)

楼主(2014-08-30):
新人,在学习单片机时卡在这里了,因此才来请教
程序实现功能:
PC向单片机发送1位字符,单片机接收后发回PC
问题描述:
如图所示,向单片机发送十六进制11(0001 0001),最终PC接收到B1(1011 0001)或91(1001 0001)。经验证,其他数据也存在类似问题,即PC最后接收到数据最高位为1,第6位可能为0可能为1。
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SBUF=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void ser()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网友A:
可能是用的晶振不对

网友A:
你看这里 和你的问题类似:http://www.51hei.com/bbs/dpj-27050-1.html

网友B:
你看看我这个程序,或许是你波特率的原因

/***********************************************************************************
*  标题:                  RS232串口通信试验(接收与发送)                            *
*                                                                                                    *
*  1.通过本例程了解串口的基本原理及使用 ,理解并掌握对串口进行初始化                                   *
*                                                                                                    *
*   2.请使用串口调试助手(Baud 48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做为上位机来做收发试验。
*     在调试助手字符串输入框中输入数字和字符,按发送按钮,然后观察接受窗口的变化。也可以用
*         调试助手自动循环发送。                                                                                                    *
*                                                                                      *
* 请学员认真消化本例程,学会用C语言操作串口                                             *
*************************************************************************************/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SenData,Flag;

void main()
   {

        SCON = 0x50;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TMOD|= 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2
                PCON|= 0x80;
                //TH1  = 0xFD;     //baud*2  /* reload value 192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 (11.0592)
                TH1 = 0xF3;                                        // //baud*2  /*  波特率48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 (12M)
            TL1 = 0xF3;
                TR1  = 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IE = 0x0;

        while(1)
    {

          if (Flag==1)
          {
            EA=0;
             SBUF=SenData;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
             while(TI==0);
         TI=0;
                 Flag=0;
                 EA=1;
          }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ser_int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unsigned char ReData;
if(RI == 1)        //RI接受中断标志
{
         RI = 0;                    //清除RI接受中断标志
        ReData = SBUF;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
        SenData=ReData;
         Flag=1;

}
}

网友C:
明显是波特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里 和你的问题类似:http://www.51hei.com/bbs/dpj-27050-1.html

虽然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看了这个帖子,将波特率改为2400后就没问题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波特率不对

是的,是波特率的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D(2017-12-11):
我的也是改成2400就能接收了(例程上面说的是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