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功能和手机的解锁一样 12864显示 没有用AT24c02 电路很简单)

楼主(2014-08-31):
#include<stc12.h>                //头文件我用的(stc12c5a60s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uint k,num,a,b,c,s;        //num数据显示的位置 abc用于跳出while()循环 s数据输错的次数
uchar code table1[12]={"0123456789*"};                                          //
uchar code table2[]={"请输入密码:"};                                          //
uchar code table3[]={"密码证确!"};        //因为我的12864显示“正”乱码于是就用“证”
uchar code table4[]={"密码错误!"};                                                 //
uchar code table5[]={"还有"};                                                         //
uchar code table6[]={"请输入当前密码:"};                                         //
uchar code table7[]={"修改后的密码:"};
uchar code table8[]={"次机会"};
uchar code table9[]={"系统已经锁死"};                                                        //
uint Cipher1[5];                        //储存你所输入的数据
uint Cipher2[5]={0,1,2,3,4,};//储存密码(初始密码123)

sbit LCD_RS=P1^0;        // 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_RW=P1^1;        // 读写选择端
sbit LCD_EN=P1^2;        // 使能信号
sbit LCD_PSB=P1^6;           // 并/串选择
sbit beep=P3^1;

void shaomiao();                                                                         //矩阵键盘扫描
void delay(uint);                                                                        // 延时函数
void lcd_init();                                                                        // 12864初始化
void write_cmd(uchar);                                                                //
void write_dat(uchar);                                                                //
void lcd_pos(uchar,char);                                                         //
void show();                                                                                // 在12864上显示
                                                                                                   //
void main()                                                                                   //
{
        s=5;                                                                                //输错密码次数
        lcd_init();                                                                          //
        while(1)                                                                         //
        {                                                                                         //
         show();                                                                         //
         shaomiao();                                                                 //
        }                                                                                         //
}                                                                                                 //
                                                                                                //
void show()                                                                                //
{        uint i,m;                                                                        //
        m=0;                                                                                //
        lcd_pos(0,0);                                                                //
        i=0;                                                                                //
        while(table2[i]!='\0')                                                //
         {write_dat(table2[i]);i++;}                                //
        shaomiao();                                                                        //
        if(num>0)                                                                        // 输入密码
         {                                                                                        //
                lcd_pos(1,num-1);                                                //
                write_dat(table1[k]);                                        //
                Cipher1[num]=k;
         }                                                                                   //删除上一个数据
         if(b==1)
         {
                 lcd_pos(1,num-1);
                write_dat('\0');
                num--;
                k=Cipher1[num];
                b=0;
                while(num<1) {shaomiao();b=0;}
        }
//        while(num>2) {num=3;shaomiao();if(c==1) m=4;if(m==4){c=0;break;}}

        while(c==1)                                 //判断密码是否正确
        {
                for(i=0;i<8;i++)
                 {lcd_pos(0,i);write_dat(table1[11]);lcd_pos(1,i);write_dat(table1[11]);}
                   while((Cipher1[1]==Cipher2[1])&(Cipher1[2]==Cipher2[2])&(Cipher1[3]==Cipher2[3]))
                {
                        c=0;s=5;
                        shaomiao();
                        lcd_pos(0,0);
                        i=0;
                        while(table3[i]!='\0')
                         {write_dat(table3[i]);i++;}
                        if(c==1) {m=3;Cipher1[1]=Cipher1[2]=Cipher1[3]='\0';break;}
                }
                if(m!=3)
                {
                        s--;
                        while(!((Cipher1[1]==Cipher2[1])&(Cipher1[2]==Cipher2[2])&(Cipher1[3]==Cipher2[3])))
                         {
                                 c=0;beep=0;delay(500);
                                shaomiao();
                                lcd_pos(0,0);
                                i=0;
                                while(table5[i]!='\0')
                                  {write_dat(table5[i]);i++;}
                                lcd_pos(0,2);
                                write_dat(table1[s]);
                                write_dat('\0');
                                lcd_pos(0,3);
                                i=0;
                                while(table8[i]!='\0')
                                  {write_dat(table8[i]);i++;}
                                while(s<1)
                                {        lcd_pos(0,0);i=0;
                                        while(table9[i]!='\0')
                                          {write_dat(table9[i]);i++;}
                                }
                                if(c==1) {m=4;break;}
                         }
                }
                if(m==3|m==4) {a=0;b=0;c=0;num=0;}
        }

         while(a==1)                                //修改密码
         {        num=0;
                 for(i=0;i<8;i++)
                 {lcd_pos(1,i);write_dat(table1[11]);}
                lcd_pos(0,0);
                i=0;
                while(table6[i]!='\0')
                  {write_dat(table6[i]);i++;}
                shaomiao();
                while(num>0)                                        //输入当前密码正确后才可以修改
                 {        shaomiao();
                        lcd_pos(1,num-1);
                        write_dat(table1[k]);
                        Cipher1[num]=k;
                        if(b==1)
                         {
                                 lcd_pos(1,num-1);
                                write_dat(table1[11]);
                                num--;
                                k=Cipher1[num];
                                b=0;
                         }
                        while(c==1)
                        {
                                num=0;
                                shaomiao();
                                for(i=0;i<8;i++)
                                 {lcd_pos(0,i);write_dat(table1[11]);lcd_pos(1,i);write_dat(table1[11]);}
                                while((Cipher1[1]==Cipher2[1])&(Cipher1[2]==Cipher2[2])&(Cipher1[3]==Cipher2[3]))
                                {
                                        c=0;s=5;
                                        lcd_pos(0,0);
                                        i=0;
                                        while(table7[i]!='\0')
                                          {write_dat(table7[i]);i++;}
                                        shaomiao();
                                        while(num>0)
                                         {
                                                shaomiao();
                                                lcd_pos(1,num-1);
                                                write_dat(table1[10]);
                                                Cipher2[num]=k;
                                                 if(b==1)
                                                 {
                                                 lcd_pos(1,num-1);
                                                write_dat(table1[11]);
                                                num--;
                                                b=0;
                                                }
                                                while(num<1) {shaomiao();b=0;}
                                                m=1;
                                                if(c==1) break;
                                        }
                                        if(m==1)
                                        {        a=0;b=0;c=0;num=0;
                                                for(i=0;i<8;i++)
                                                 {lcd_pos(0,i);write_dat(table1[11]);lcd_pos(1,i);write_dat(table1[11]);}
                                        }
                                }
                                if(m!=1)
                                {        s--;
                                        while(!((Cipher1[1]==Cipher2[1])&(Cipher1[2]==Cipher2[2])&(Cipher1[3]==Cipher2[3])))
                                        {
                                                c=0;
                                                beep=0;delay(500);
                                                shaomiao();
                                                lcd_pos(0,0);
                                                i=0;
                                                while(table5[i]!='\0')
                                                  {write_dat(table5[i]);i++;}
                                                lcd_pos(0,2);
                                                write_dat(table1[s]);
                                                write_dat('\0');
                                                lcd_pos(0,3);
                                                i=0;
                                                while(table8[i]!='\0')
                                                  {write_dat(table8[i]);i++;}
                                                while(s<1)                                            //输错5次锁死系统
                                                {
                                                        lcd_pos(0,0);i=0;
                                                        while(table9[i]!='\0')
                                                          {write_dat(table9[i]);i++;}
                                                }
                                                m=2;
                                                if(c==1) break;
                                        }
                                }
                        if(m==1|m==2) c=0;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void write_cmd(char cm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写显示数据到LCD
void write_dat(char dat)
{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设定显示位置
void lcd_pos(char x,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write_cmd(pos);    //显示的地址
}
//12864初始化
void lcd_init()//12864初始化
{
        LCD_PSB=1;                                //并口模式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光标关
        delay(5);
        write_cmd(0x01);                //消除所有显示
        delay(5);
}

void shaomiao()
{
        uchar t;
        P3=0xdf;
        t=P3;
        t=t&0x1c;
        if(t!=0x1c)
        {
                delay(10);
                t=P3;
                t=t&0x1c;
                if(t!=0x1c)
                 {
                         t=P3;
                        switch(t)
                        {
                                case 0xdb:k=1;num++;break;
                                case 0xd7:k=2;num++;break;
                                case 0xcf:k=3;num++;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t!=0x1c)
                        {
                                t=P3;
                                t=t&0x1c;
                        }
                 }
        }
        P3=0xbf;
        t=P3;
        t=t&0x1c;
        if(t!=0x1c)
        {
                delay(10);
                t=P3;
                t=t&0x1c;
                if(t!=0x1c)
                 {
                         t=P3;
                        switch(t)
                        {
                                case 0xbb:a=1;break;
                                case 0xb7:b=1;break;
                                case 0xaf:c=1;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t!=0x1c)
                        {
                                t=P3;
                                t=t&0x1c;
                        }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hide]因为我的单片机的矩阵键盘只有六个键 于是上面的三个作为数据  下面三个一个是修改密码 ,清除键 ,确定键 功能和手机的解锁功能一样
#include<stc12.h>  //头文件我用的(stc12c5a60s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uint k,num,a,b,c,s; //num数据显示的位置 abc用于跳出while()循环 s数据输错的次数
uchar code table1[12]={"0123456789*"};       //
uchar code table2[]={"请输入密码:"};       //
uchar code table3[]={"密码证确!"}; //因为我的12864显示“正”乱码于是就用“证”
uchar code table4[]={"密码错误!"};       //
uchar code table5[]={"还有"};        //
uchar code table6[]={"请输入当前密码:"};      //
uchar code table7[]={"修改后的密码:"};
uchar code table8[]={"次机会"};
uchar code table9[]={"系统已经锁死"};       //
uint Cipher1[5];   //储存你所输入的数据
uint Cipher2[5]={0,1,2,3,4,};//储存密码(初始密码123)

sbit LCD_RS=P1^0;        // 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_RW=P1^1;        // 读写选择端
sbit LCD_EN=P1^2;        // 使能信号
sbit LCD_PSB=P1^6;    // 并/串选择
sbit beep=P3^1;

void shaomiao();          //矩阵键盘扫描
void delay(uint);         // 延时函数
void lcd_init();         // 12864初始化
void write_cmd(uchar);        //
void write_dat(uchar);        //
void lcd_pos(uchar,char);        //
void show();          // 在12864上显示
               //
void main()             //
{
s=5;          //输错密码次数
lcd_init();           //
while(1)          //
{            //
  show();          //
  shaomiao();         //
}            //
}
//部分代码

大家如果感觉好就给点分

网友A:
根据io接好就行吧,,问下 12864 是带字库的吗? 什么驱动芯片的12864液晶?

网友B:
果然很给力啊   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C:
同求 12864液晶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io接好就行吧,,问下 12864 是带字库的吗? 什么驱动芯片的12864液晶?

带字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 12864液晶的型号???

QC 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很给力啊   要是有图就好了

根据I/O就知道大概原理图了  就用到矩阵键盘和12864

网友D:
看起来很牛的样子,新人学习

网友E:
牛人大作啊 值得仔细研读.

网友F:
有没有成品?

网友G(2014-10-08):
看哈有成果没有

网友H:
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I:
很好很强大

网友J:
好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网友K:
我是新加入的,想下点东西但是M币不够,想问下怎样可以获得M币啊?求指教

网友L(2014-12-08):
进来逛逛!!!!!!!!!!

网友M(2015-01-09):
不用at24c02,修改密码后怎么掉电存储

网友N:
好东西,研究研究

网友O:
好,我来也

网友P(2015-05-19):
楼主东西帮助挺大的

网友Q:
也想做一个

网友R(2016-09-08):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R:
编译报错:电子密码锁.C(281):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S(2016-11-15):
想看看这个和我想找的一样不

网友T:
密码解锁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V:

在主程序里改密码,然后重新烧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W:
看起来很牛的样子

网友X(2017-04-13):
看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Y:
等待看一下

网友Z: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AA(2017-06-20):
学习一下好做作业

网友AB:
楼主应该根据大家的建议大致画个电路图啊,我们小白看不懂啊,这样给了黑币下来也没有用啊,

网友AC:
很给力,学习一下。

网友AD:
怎么要回复才可以看?

网友AE(2017-08-07):
谢谢你的共享

网友AF(2018-05-14):
用什么显示屏?

网友AG(2018-06-29):
查看隐藏内容

网友AH(2018-08-01):
这还隐藏?啥意思呢?

网友AI:
应该不错  仿制一个

网友AJ(2018-09-13):
学一下子

网友AK(2018-10-17):
还没下载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L:
下来看下,这个有没有BUG呢

网友AM:
高手啊,学习一下

网友AN(2018-11-27):
看起来不错喔,,,学习一下

网友AO:
希望看到本帖隐藏内容,谢谢!!

网友AP(2019-03-21):
真好真好真好

网友AQ:
学习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AO:
对于新人来说是不错的借鉴,最好能分享到原理图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AR:
楼主,对于我等入门不久的新手来说没有原理图你这些程序都无法理解呀,可以上传一下图吗?

网友AS:
正在学习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AT(2020-03-16):
要是分享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AU(2020-06-03):
很牛的样子,新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