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延时函数怎么理解,谁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2014-09-01):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20;i>0;i--)
  for(j=20;j>0;j--)
  for(k=248;k>0;k--);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for(dispcount=0;dispcount<10;dispcount++)
        {
          P0=table[dispcount];
          delay02s();
        }
    }
}

上面程序的延时函数怎么理解,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相当于 cpu空转 248 * 20 *20 次 也就是 一个变量 减99200次所消耗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 cpu空转 248 * 20 *20 次 也就是 一个变量 减99200次所消耗的时间

谢谢啊

网友B:
延时程序的核心是
  for(i=20;i>0;i--)
  for(j=20;j>0;j--)
  for(k=248;k>0;k--);
这三句
也就是一共执行 了20*20*248次循环.

网友C:
这里有延时程序的详解:http://www.51hei.com/bbs/dpj-47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程序的核心是
  for(i=20;i>0;i--)
  for(j=20;j>0;j--)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延时程序的详解:http://www.51hei.com/bbs/dpj-4711-1.html

谢谢啊

网友D:
高手很多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