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东 AT89C55WD 24PI

楼主(2014-09-01):
AT89C55WD 24PI

网友A:
我拆过一个古老 的电话计费器 和你的这个玩意差不多 能够知道的 有一个89c55 的单片机 1302 时钟芯片 还有 一个3.6v 40mAh的备用电池 其他的不认识了

网友B:
从上面东西上面拆卸的 还有ide接口?

网友C:
中间有个单片机,旁边有个空的插座,不会是脱机烧程序的吧

网友D:
那个接口好像是fdd,是软驱接口吧,貌似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E:
是个USB转软驱接口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