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_LPC210X的UART初始化设置

楼主(2014-09-02):
/********************************************************串口0初始化***************************************/
void UART0_Init ()
{
   //PINSEL0 = 0x00000005;  // 设置I/O连接到UART0  (UART0线控制寄存器,101为8位字符长度
   //PINSEL1 = 0x00000000;

   U16 Fdiv;
   U0LCR = 0x83;          // DLAB = 1,可设置波特率(使能访问除数锁存)
   Fdiv = (Fpclk / 16)/ UART_BPS;// 设置波特率。UART_BPS=9600
   U0DLM = Fdiv / 256;   //装入高8位
   U0DLL = Fdiv % 256;          //装入低8位
   U0LCR = 0x03;                 //禁止访问除数锁存,固定波特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