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 if后的语句是怎么执行的?

楼主(2014-09-02):
if(i == 8)   //这条是当I==8的时候,执行,I=0;DIR取反,
    {
        i = 0;     //执行,I=0;
        dir = ~dir;     //DIR取反,
    }

    j++;                //请问这句是什么执行累加呢,是if(i==8)完后就执行一次吗?
    if(j == 10)
    {
        i = 0;
        j = 0;
        fla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是每次周期累加一次吧?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if语句是判断语句来的,j++一直在累加,当j累加为10时,程序就进入if(j==10)的函数体里面,if语句 ...

J++;是每次周期累加一次吧?

网友A:
你没有学过C语言吗

网友A:
不是的!if语句是判断语句来的,j++一直在累加,当j累加为10时,程序就进入if(j==10)的函数体里面,if语句的功能就是当它为真时就执行,当它为假时,就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