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分析MSP430流水灯程序,不知对错,欢迎拍砖!

楼主(2014-09-02):
1,首先上程序,因为这个程序百度上都有,但是一些细节自己始终弄不懂,闲下来的时候查一查,说实话,没学过C呀,也费了点劲,下面是我自己分析的,不知道对不对,呵呵,
************************************************/
#include  <msp430x14x.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int i = 0,j = 0,dir = 0;
uint flag = 0,speed = 0;  //flag--灯光流动方式,speed--灯光流动速度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P5OUT &= ~BIT7;

    CCTL0 = CCIE;                   //使能CCR0中断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ID_3 + MC_1; //定时器A的时钟源选择SMCLK,8分频增计数模式
    P2DIR = 0xff;                   //设置P2口方向为输出
    P2OUT = 0xff;

    _EINT();                        //使能全局中断
    LPM0;                           //CPU进入LPM0模式各时钟全部工作
}

我从进入中断程序开始分析吧,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if(flag == 0)    ********************************************************************************************************************
//首先flag被赋值为0了,所以IF表达式中(0==0),所以表达式成立了,这flag是无符号的整数,不是位,所以它要执行下面的语句
********************************************************************************************************************
    {
        P2OUT = ~(0x80>>(i++));    //灯的点亮顺序D8 -> D1   ********************************************************************************************************************
//此语句,拆开分析 :0x80>>(i++), “i++”这是先拿来运用再计算,“i”开始被赋值为0,“>>”表示把“0X80右移多少位,第一次执行把”0x80==10000000“往右移动0 位    “~”此表示取反,则把“100000000”取反得"01111111"表示最高位输出低电平,下一 周期if表达式还是成立的,则把“10000000”右移动1位,这一周期i==1了,这时再取 反得到“10111111”第6位输出低电平,低次输出低电平,这时下面的i累加到7位  j++;也是每一周期加1,当if(flag==0)时,不执行,“else if”和“else”的语句
********************************************************************************************************************
   }
    else if(flag == 1)
    {
        P2OUT = ~(0x01<<(i++));    //灯的点亮顺序D1 -> D8
********************************************************************************************************************
此语句表达式是flag==1时,才会执行,当下面的“j++;“j等于10的  时候,if表达式条件满足,则要执行下面的语句,i,j 被赋值为0,而 flag加               1 以后等于1了,上面定义初始值赋为0,当flag==1时,满足表达式,与  上面不同的是,低电平的输出是从第0位到第8位输出
********************************************************************************************************************
    }
    else
********************************************************************************************************************
//当“if”,"else if"表达式都不成立时,则要执行else下面的语句,下面使用的是“if    else”套用。
********************************************************************************************************************
    {
        if(dir)                  //灯的点亮顺序  D8 -> D1,D1 -> D8,循环绕圈
********************************************************************************************************************  //当if(dir)中,dir为非0时,执行下面的语句,如果为0时,则要执行"else"的语句, dir初始值被赋值为0了,当 D8->D1时,i==8时,i被赋值为0,还有DIR被  取反 ,就是dir开始是0,现在是1,当D1 ->D8时,i==8时,i再次被赋值为0,dir取反以后是0了, dir的来回取反,决定了  D8 -> D1,D1 -> D8,循环绕圈。个  人感觉应该是从D1 到D8,D8再到D1,不知对否?
********************************************************************************************************************
        {
            P2OUT = ~(0x80>>(i++));
        }
        else
        {
            P2OUT = ~(0x01<<(i++));
        }
    }

    if(i == 8)
********************************************************************************************************************
//这是当i==8时,则要执行,i被赋值为0,dir 的取反,
********************************************************************************************************************
    {
        i = 0;
        dir = ~dir;
    }

    j++;                                                                                ********************************************************************************************************************
//初始值被赋值为0,每次周期运算完以后+1,直到J==10时,
********************************************************************************************************************
    if(j == 10)
********************************************************************************************************************
  //当J==10时,执行   "i"   "j" 被赋值为0,flag等于1,
********************************************************************************************************************
    {
        i = 0;
        j = 0;
        flag++;
        if(flag == 4) flag = 0;
********************************************************************************************************************  //到这if表达式当中又套用“switch   case  (break)”,先看表达式,当 flag == 4 时,flag被赋   为0了,在这之前,“switch  case ”并不工作,因为If表达式没有成立,时钟是用的上面的主  程序SMCLK,并没有分频时的时钟源。
********************************************************************************************************************
        switch(speed)//根据speed的值来选择相应的速度,速度的选择主要通过改变分频来实现
        {
        case 0:
            TACTL &=~ (ID0 + ID1);//这个地方其实没必要,意思是清零TACTL的78两位
            //ID1的值是0x0080   ID2的值是0x0040通过计算就可以得出
            TACTL |= ID_3;//改为八分频
            break;
        case 1:
            TACTL &=~ (ID0 + ID1);
            TACTL |= ID_2;
            break;
        case 2:
            TACTL &=~ (ID0 + ID1);
            TACTL |= ID_1;
            break;
        case 3:
            TACTL &=~ (ID0 + ID1);
            TACTL |= ID_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flag != 3)   speed++;
********************************************************************************************************************//每三种方式都走完时,才会到下面的IF程序这儿。当 flag==0时,不等于3,所以发speed加1等于1,从第一种Case 1:开始分频作为流 动速。  break,跳出SWITCH
********************************************************************************************************************
        if(speed == 4) speed = 0;
********************************************************************************************************************
//当speed ==4时, speed被赋值为了,这时从第Case  0:开始分频作为流动速度。 break,跳出SWITCH
    }
}

总结:要想学好单片机,还是要熟悉C语言呀,里面全是一些命令语句,控制语句,嵌套语句,哎,头痛呀,再有一个,我感觉这个程序理解上不易,是           不是可以把程序简化,作延时函数还好理解一点。水平有限,都是自己摸索的,不知道对不对,不对的给指证一下。

网友A:
楼主发的程序对我等msp430的初学者很有用 先收藏 理解一下

网友B:
楼主的分析完全正确 给详细  太给力了  先谢楼主

楼主:
谢谢,初次写看了单片机有8天左右了,有不对的欢迎指正!

网友C:
我刚才详细看了一下,你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还没有找到有错误的地方,谢谢分享这对初学者很有用

网友C:
不过,在一般的情况下,不建议写这么长的中断函数,中断函数应该尽量减短,改变一些标志位就可以了,然后在主程序里面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在一般的情况下,不建议写这么长的中断函数,中断函数应该尽量减短,改变一些标志位就可以了,然后在 ...

好的,以后要注意。这是一个官方的程序,我对着这个官方的程序一点点的查资料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还没有编写的经验,以后会多学习的,

网友D:
你用的是一个I/O Port, 为什么不用数组,根据数组编排这样可以组合几十种流水灯,在中断内执行冗长的函数是不可取的

网友E(2015-10-18):
谢谢楼主的程序了

网友F(2022-03-31):
赶紧学习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