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色部分程序怎么理解啊,在整个程序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9-02):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06,0x5b,0x4f,0x66,0x6d}; //显示“012345”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0x76,0x79,0x38,0x38,0x3f}; //显示“HELLO”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mp=0xfe;

      for(i=0;i<5;i++)
        {
          if(P1_7==1)
            {
              P0=table2;
            }
            else
              {
                P0=table1;
              }
          P2=temp;
          a=temp<<(i+1);
          b=temp>>(7-i);
          temp=a|b;
                  for(a=4;a>0;a--);
          for(b=248;b>0;b--);
          P2=0xff;

        }
    }
}
请问红色部分程序怎么理解啊,在整个程序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PO输出LCD屏,P1_7是信号输入,P2输出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输出LCD屏,P1_7是信号输入,P2输出做什么?

刷新用的

网友B:
a=temp<<(i+1);            b=temp>>(7-i);,这两句是移位

网友B:
temp=a|b  移位之后进行,逻辑或,然后进行两个for延时

网友B:
应该把a和b这两个变量,化为二进制以后,一步一步仔细研究,就会有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