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红外干扰影响定时准确性?

楼主(2014-09-02):
请教各位前辈,我想做一个程序,里面有定时和红外线控制,设红外外部中断优先级高于定时器,但这里还有许多其它电器的遥控器比较多,如何避免其它一些红外线影响单片机老进入中断,影响定时准确性?

楼主:
虽然进入中断后马上退出,但太多的话,加起来时间就不准确了

网友A:
如果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只能用2个单片机,,我看影响不大的,

网友B:
能不能不用外部中断 用常规的键盘扫描当时检测红外线呢  扫描到红外后启动红外函数 然后判断是否有系统中定义的按键 有就继续 没有就跳出 这样就不会影响定时器了吧  个人纯碎的想法 没有试过 不知道是否可以 若是犯了常规错误 忘大家不要笑话 我也是初学者

楼主:
不用外部中断似乎做不到,如果不行就只能两个单片机

网友C:
如果你这单片机只处理遥控 一个芯片够用了  你看电视机 机顶盒 都只用了一个单片机 如果还要处理其他的,我建议 中断程序尽量简短 里面设置一个标志位就够了, 然后在主程序中处理中断的数据.   应该可以不用2个芯片的.

楼主:
有道理,这样红外中断程序处理时间会少很多,全在主程序处理,定时误差也会很小,谢谢管理员了

网友C:
不用谢  我也是菜鸟级别的  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