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计数的控制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4-09-02):
买的单片机学习板所提供的学习例程,都是计数器,计时器,或温度显示的程序。沒有计数,计时或温度设定后的控制的编程例子,请各位大仙指教。

网友A:
你需要哪种单片机的? 51  avr  or  arm m3?

楼主:
avr  M16,C语言

网友B:
采用中断和溢出方法都可以, 很简单, 也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加I/O口的控制, 不过I/O要初始化。也可以控制读写如 ADC等都可以。 AVR, PIC, MSP430, 包括STM32 ARM  cortex—M4都一样

楼主(2014-10-02):
引用 网友B:
采用中断和溢出方法都可以, 很简单, 也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加I/O口的控制, 不过I/O要初始化。也可以控制 ...

多谢指导,我会按你指点的试验,再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