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单片机for延时迷惑

楼主:
STC89C52单片机,接11.0592M或12M晶振。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4;i++)
   for(j=0;j<33;j++);
}
上面程序对吗,有没达到1毫秒的延时?总感觉i<4应改成i<10才对。望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2014-09-03):
这里有你要的答案 :http://www.51hei.com/bbs/dpj-4711-1.html

网友B:
看不太懂,上面哪个程序能指点迷津一下?

网友A:
(3j+2)*i=(3×33+2)×10=1010(微秒), 你这个计算方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是 先把c语言的程序反汇编,然后根据每一条指令 来算时间.

网友C:
for的不同循环,在编译器当中会产生不同的代码:
刚才编译了一下:
delay1ms:CLR   A
        MOV   R7,A
DL1:        CLR   A
        MOV   R6,A
DL2:        INC   R6
        CJNE  R6,#21H,DL2
        INC   R7
        CJNE  R7,#04H,DL1
        RET

网友C:
这样才能准确计算时间了,假如一个机器周期用1T表示(abcde...用于区分不同位置)
delay1ms:CLR   A                //1aT
        MOV   R7,A        //1bT    1a + 1b

DL1:        CLR   A                 //1cT
        MOV   R6,A          //1dT
DL2:        INC   R6                  //1eT
        CJNE  R6,#21H,DL2         //2fT    (1e+2f)*33
        INC   R7                  //1gT
        CJNE  R7,#04H,DL1         //2hT          [1c + 1d+ (1e+2f)*33 + 1g +2h]*4
        RET                          //2iT          [1c + 1d+ (1e+2f)*33 + 1g +2h]*4 +2i

网友C:
一共就是:  1a +1b + [1+1+(1+2)*33+1+2]*4+2  =2 + [104]*4+2= 420
用变量表示也就是: 2+  [1+1+(1+2)*j+1+2]*i +2 = (5+3*j)*i +4

再加上调用函数需要两个机器周期:
(5+3*j)*i +6

网友C:
以上是标准51的计算,STC单片机要设置成普通的12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