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4-09-04):
STM32 晶振(8M)不起振,OSC-IN为0V, OSC-OUT为2V,有哪些可能引起晶振不起振。。请指教。。。 晶振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电容换过20P,33P,10P的都不行。

楼主:
唉,存在虚焊。。。

网友A(2014-11-11):
晶振不起振  原因很多  先认为是晶振问题(换一个) 如果换一个还不行 则换电容(电容得匹配)

网友A:
如果你不知道匹配电容是多少,可以这样,你问一下专门销售晶振的老板  他们会告诉你匹配电容是多少的
如果换了晶振和电容还不行 则应该怀疑是否是你的PCB有问题  分布电容干扰的原因

楼主(2014-12-15):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知道匹配电容是多少,可以这样,你问一下专门销售晶振的老板  他们会告诉你匹配电容是多少的
如果 ...

谢谢啊!

网友B(2015-06-14):
用有源晶振不会出问题也不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