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IO口问题求助

楼主(2014-09-04):
各位大神,小弟用的pic16F1825,现在问题是把一个传感器的信号从AN6,也就是第8脚的adc读出来,但是发现这里的电压总是在880mv左右,而我用示波器在没接单片机测的时候能从1.2v上升到3.3V。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电路问题, 把电路图发过来, 我帮你看一下, 应该很快找到答案。

网友A:
还有你写的source code, 我看一下你的算法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