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ucosii遇到的问题 B OSStartHang

楼主(2014-09-04):
ucosii在STM32rbt6上可以正常地运行,工作需要,我将ucosii移植到STM32F103C8T6,更换了一下启动代码,结果程序 开始调度时就死在那了 OSStart(); 进去后
void  OSStart (void)
{
    if (OSRunning == OS_FALSE) {
        OS_SchedNew();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OSTCBCur      = OSTCBHighRdy;
        OSStartHighRdy();
    }
}停在黑色加粗,通过调试找到汇编代码.asm里边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这个位置。
网上搜索后有网友提供答案

关于STM32F107VC _OSStartHang解决方案

问题:移植UCOS-II后,程序总是在

B         OSStartHang ,//根据提示,应当永远不会到这步的。

其实很简单,因为STM32本身的异常中断PendSV_Handler替代了UCOS的异常中断OSPendSV,使其不能正常执行。这样我们就需要更改PendSV_Handler为OSPendSV以让中断正常。

第一种

更改startup_stm32f10x_cl.s(V3.5.版本)

1、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更改为:

DCD     OSPendSV                 ; OSPendSV 中断

2、PendSV_Handler    PROC

EXPORT  PendSV_Handler             [WEAK]

B       .

ENDP

更改为:

OSPendSV        PROC

EXPORT  OSPendSV                   [WEAK]

B       .

ENDP

第二种:  —startup_stm32f10x_cl.s中定义了中断向量表(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

—stm32f10x_it.c 中断服务函数的C语言代码。

在startup_stm32f10x_cl.s中有两段代码如下:

DCD     PendSV_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在stm32f10x_it.c中的服务函数如下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1:ucos系统中断函数更名为PendSV_Handler,注释掉stm32f10x_it.c文件中void PendSV_Handler(void)函数。

2:在void SysTick_Handler(void)函数中添加如下代码: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OS_CPU_SR  cpu_sr;

OS_ENTER_CRITICAL(); // Tell uC/OS-II that we are starting an ISR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OSTimeTick();          // Call uC/OS-II’s OSTimeTick()

OSIntExit();            // Tell uC/OS-II that we are leaving the ISR

}

================================================

之前一直使用的stm32f10x_it.c中的PendSV_Handler函数里调用OSPendSV()的方式突然不好用了,可能和升级了IAR6有关系,之前一直使用的是IAR5.4。

参照上述操作,已经好用了,有些差别用的startup_stm32f10x_cl.s V3.1.2版本。

DCD     OSPendSV            ; PendSV Handler

PUBWEAK OSPendSV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OSPendSV
        B OSPend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