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移植到STM8S207时TIMER2定时器不能进入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4-09-04):
转自:http://www.51hei.com/stm32/4312.html
STM8S103的引脚封装图如下

是一个20管脚的51类型单片机,8Kflash 1kRAM。

STM8S207引脚封装如下

一个48引脚64KFLASH和6K的RAM,也是51单片机,但串口和定时器的功能多了。

从手册看,timer1是ADVANCED 定时器,timer 2 3是通用型定时器。
在移植过程中以为只要改动器件类型同时在stm8s.h内将
#ifndef __STM8S_H
#define __STM8S_H

#define STM8S207   //STM8S103
103注释掉并开通207的宏定义。
定时器初始化如下
void TIM1_Init(void)
{
        TIM1_DeInit();                                          //定时器1相关寄存器复位

        TIM1_TimeBaseInit(7, TIM1_COUNTERMODE_UP, 9999, 0);     //中断时间10ms
        // TIM1_TimeBaseInit(8, TIM1_COUNTERMODE_UP, 1500, 0);     //中断时间ms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 ENABLE);                  //使能中断
        TIM1_Cmd(ENABLE); //使能TIM1
}

void TIM2_Init(void)
{
      TIM2_DeInit();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 125*20);//20ms中断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ENABLE);          //使能中断
      ITC_SetSoftwarePriority(ITC_IRQ_TIM2_OVF, ITC_PRIORITYLEVEL_2);//设置d定时器中断优先级 2
      TIM2_Cmd(ENABLE);//使能定时器1

}

但是通过单步调试,确无法进入中断
#pragma vector=ITC_IRQ_TIM2_OVF + 2
__interrupt void TIM2_UPD_OVF_BRK_IRQHandler(void)
{

    TIM2_ClearFlag(TIM2_FLAG_UPDATE);       //清定时器1更新中断标志

}

观察寄存器发现 TIMER2 的寄存器值TIMER2_IER无法开通中断也就是使能中断 ,手册和register都显示timer2 的寄存器很少。TIMER1和TIMER2的比较如下

后来在stm8s_timer2.h里发现了端倪

typedef struct TIM2_struct
{
  __IO uint8_t CR1;
// __IO uint8_t RESERVE1;
// __IO uint8_t RESERVE2;  //注释掉用于STM8S207  否则用于stm8s103
  __IO uint8_t IER;
  __IO uint8_t SR1;
  __IO uint8_t SR2;
  __IO uint8_t EGR;
  __IO uint8_t CCMR1;
  __IO uint8_t CCMR2;
  __IO uint8_t CCMR3;
  __IO uint8_t CCER1;
  __IO uint8_t CCER2;
  __IO uint8_t CNTRH;
  __IO uint8_t CNTRL;
  __IO uint8_t PSCR;
  __IO uint8_t ARRH;
  __IO uint8_t ARRL;
  __IO uint8_t CCR1H;
  __IO uint8_t CCR1L;
  __IO uint8_t CCR2H;
  __IO uint8_t CCR2L;
  __IO uint8_t CCR3H;
  __IO uint8_t CCR3L;
}
TIM2_TypeDef;

也就是在给timer2 的寄存器赋值时由于多了两个没用的,将数值顶替了,注释掉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