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秒表程序改为定时报警裎序

楼主(2014-09-05):
将下面秒表程序改为定时报警程序,即时间到,蜂鸣器响几秒,芯片ATmega16,pA6接蜂鸣器,谢谢大神们。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miao:9 #pragma data:code const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 1};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show(uchar j,uchar k) { PORTA|=BIT(3); PORTB=table[j]; PORTA&=~BIT(3);

PORTB=0XFF; PORTB&=~BIT(k); PORTA|=BIT(4); PORTA&=~BIT(4); delay(1); } void miao() { if(num==60) num=0; num++; TCNT1H=0X85; TCNT1L=0XED; } void main() { DDRB=0XFF; DDRA|=0X18;

TCCR1B=0X04; TCNT1H=0X85; TCNT1L=0XED; TIMSK|=BIT(2); SREG|=BIT(7);

while(1) { show(num/10,0); show(num%10,1); } }

网友A:
用 google 或者ie 或者360 浏览器 重启编辑一下吧  这样看不清楚

楼主:
谢谢指导,我把上面程序重编辑如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miao:9 #pragma data:code const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show(uchar j,uchar k) { PORTA|=BIT(3); PORTB=table[j]; PORTA&=~BIT(3);  PORTB=0XFF; PORTB&=~BIT(k); PORTA|=BIT(4); PORTA&=~BIT(4); delay(1); } void miao() { if(num==60) num=0; num++; TCNT1H=0X85; TCNT1L=0XED; } void main() { DDRB=0XFF; DDRA|=0X18;  TCCR1B=0X04; TCNT1H=0X85; TCNT1L=0XED; TIMSK|=BIT(2); SREG|=BIT(7);  while(1) { show(num/10,0); show(num%10,1); } }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没有编辑好,再试一下

楼主: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miao:9 #pragma data:code const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show(uchar j,uchar k) { PORTA|=BIT(3); PORTB=table[j]; PORTA&=~BIT(3);  PORTB=0XFF; PORTB&=~BIT(k); PORTA|=BIT(4); PORTA&=~BIT(4); delay(1); } void miao() { if(num==60) num=0; num++; TCNT1H=0X85; TCNT1L=0XED; } void main() { DDRB=0XFF; DDRA|=0X18;  TCCR1B=0X04; TCNT1H=0X85; TCNT1L=0XED; TIMSK|=BIT(2); SREG|=BIT(7);  while(1) { show(num/10,0); show(num%10,1); } }

网友A:
你这是手机发的帖?

楼主:
是的,怎么也编缉不好,

网友B:
手机上玩代码不合适吧  编译工具不能在手机上面运行啊

楼主:
学习板上都是计数器,计时器,没有计数计时控制程序,这类程序编不好就在此请教老师们。

网友C: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miao:9
#pragma data:code const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show(uchar j,uchar k)
{
    PORTA|=BIT(3);
    PORTB=table[j];
    PORTA&=~BIT(3);
    PORTB=0XFF;
    PORTB&=~BIT(k);
    PORTA|=BIT(4);
    PORTA&=~BIT(4);
    delay(1);
}
void miao()
{
    if(num==60)
    num=0;
    num++;
    TCNT1H=0X85;
    TCNT1L=0XED;
}
void main()
{
    DDRB=0XFF;
    DDRA|=0X18;
    TCCR1B=0X04;
    TCNT1H=0X85;
    TCNT1L=0XED;
    TIMSK|=BIT(2);
    SREG|=BIT(7);
    while(1)
    {
        show(num/10,0);
        show(num%10,1);
    }
}
我能帮你的就是整理一下 等待高人解惑了

楼主(2015-01-24):
引用 网友C: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好长时间没有上网了.还没顾上分析,在这里先谢谢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