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侧中的SW1是什么 不清楚 接U1的那个引脚有什么作用 单片机 初学渣渣疑问多

楼主(2014-09-06):
左侧中的SW1是什么 不清楚 接U1的那个引脚有什么作用

网友A:
SW1是复位开关,给单片机复位的,这个就是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所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1是复位开关,给单片机复位的,这个就是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所必须的

U1下面的XTAL1 XTAL2是干什么的 大神 如果我不用那个复位的电路 用剩下的 做流水灯能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U1下面的XTAL1 XTAL2是干什么的 大神 如果我不用那个复位的电路 用剩下的 做流水灯能成吗

XTAL1 XTAL2是接外部晶振,
如果不用外复位的话,必须选有内部复位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XTAL1 XTAL2是接外部晶振,
如果不用外复位的话,必须选有内部复位的单片机

简单做个流水灯需要复位吗 我是说只下载一次程序 以后不会再下载其他的程序了

网友B:
单片机如果没有内部复位,就得依靠外部复位,
复位是单片机运行的保证,
虽然以后不下载,但是要运行啊

网友B:
很多单片机(不包括高压编程),其实每一次程序的下载,单片机是处于运行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