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晶振能用单片机制作流水灯吗 锁存器也不要

楼主(2014-09-06):
仅仅用这个电路图 能制作流水灯吗 (里面的锁存器也不要),【还是说做流水灯一定需要晶振或别的东西】

网友A:
不行 没晶振单片机不会工作

网友B:
锁存器可以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锁存器可以不要

是的 可以直接把灯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面

网友D:
外加的锁存器当然可以不用;
老式单片机必须使用外晶振,
现在
有的单片机可以设置使用内部时钟,
就不要接外部晶振.例如:STC12C5A60S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没晶振单片机不会工作

饿 那晶振是接在单片机哪个引脚上的 连得时候是否还要加一些电容和电阻 我的单片机是STC89C52CR

网友D:
引用 楼主:
饿 那晶振是接在单片机哪个引脚上的 连得时候是否还要加一些电容和电阻 我的单片机是STC89C52CR

晶振接18、19脚,要接电容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振接18、19脚,要接电容到地

饿 我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日和上电的问题,5伏的电压如何用220伏转换。我想用USB 借口但不知道还需要什么 ,另外用废弃的手机充电的线和头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行 没晶振单片机不会工作

可以用单片机内部晶振的呀!!

网友F:
可以不用晶振,有的单片机是不用晶振的。比我我买的15f104w,只不过这个芯片只有6个io口,所以只能接6个灯,这个芯片只有8个脚,除了2个脚接电源,剩下6个脚全接灯,最简单了,适合你这样的新手制作,另外你只做流水灯不用单片机都能做,我读书的时候就用555+cd4017做过一个流水灯,引来一堆同学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不用晶振,有的单片机是不用晶振的。比我我买的15f104w,只不过这个芯片只有6个io口,所以只能接6个灯 ...

可我不知道我的内部有没有晶振 按理说我的这个应该是最新款的 STC89C52CR 的

网友F:
stc89c52是十年前的产品了,哪还是什么新款,估计你被万恶的教科书误导了。

网友B:
STC89C52CR  没有内部晶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9C52CR  没有内部晶体的

我问了那个买单片机的 他说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