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tel 99中画出不规则的走线

楼主(2014-09-06):
由于喜好电子,时长会拆卸一些废旧的电子设备,看到的大多数的单面PCB板走线都是不规则的,(如图1)很少好奇。最近有想起此事,特在网上找资料,求方法,但都没有一份完整的教程资料,经过摸索,整合网络资源。现把画这样不规则的走线的PCB的方法介绍如下。

图   1
其实做这样的PCB也不难,实质就是在走线的基础上铺上不规则的铜。总结起来就是两步:1、设置敷铜和过孔,焊盘的连接方式。(喜欢软件默认方式,不想改变的,此步可跳过)设置与否如图2中指示。2、选择需要走线的网络线,在此网络上铺铜。下面详细说来。

第一步:设置铺铜和焊盘、过孔的连接方式
做单面板建议做此步,双面板就不要做了,加入需要拆卸焊接好的元件,这样做后双面板就很难拆下来咯,所以此步可做可不做。
做此步的具体方法:(1)、在PCb的空白处,按D(需在英文状态下),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Rules菜单,再弹出的对话框如图,按红框设置,
双击后弹出对话框如下图,设置按照红框设置。

设置完成后,单击“ok”。返回到上上图后点击“Cancel”关闭。

第二步:选择需要铺铜的网络,在此网络上敷铜。
单击要铺铜的走线,左边自动回显示出当前的网络是什么,如图:

敷铜:弹出对话框后如图设置

设置完成后单击“ok”,此时光标变为“+”状,此时就在需要铺铜的网络上自己画上不规则的图形,收尾相连后,不规则走线就完成了。
此处有个快捷键,在画线转弯的时候按“shift+空格”键,可以变换出不同的转角。

网友A(2014-10-14):
一直想这样画板,谢了。

网友B:
直接在布好线的网络上画填充块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