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按键控制LED灯闪亮时间

楼主(2014-09-06):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led = P0^0;//定义LED接口
sbit key = P3^2;//定义按键接口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16 j)
        {
                uint16 i;
                for(i = 0;i < j;i++);
        }
//主程序
void main()
        {
                uint16 k = 0;
                P0 = 0xff;//P0口初始化
                while(1)
                {
                        if(!key)//按键判断
                        {
                                delay(1000);//延时去抖动
                                if(!key)//再一次判断按键
                                {
                                        k+=1000;//每一次加1000
                                        if(k==10000)
                                        k = 0;
                                        while(!key);//判断按键是否弹起
                                }
                        }
                        delay(k);
                        P0 = 0x00;
//                        led = 0;
                        delay(k);
                        P0 = 0xff;
//                        led = 1;
                }
        }

楼主:
只是分享一下,我想说的是,调用函数中的实参可以是常量,变量或其他表达式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楼主 是否有实物测试
个人愚见哈 你的 键盘扫描时间 远远小于 延时时间 这样的结果就是轻触一下按键是不能达到你需要的效果的 (闪烁速度很慢的情况下)
其实楼主可以用定时器实现这个功能 定时器里面 闪灯 主函数扫描按键就可以咯

如有错误 可以指正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楼主 是否有实物测试
个人愚见哈 你的 键盘扫描时间 远远小于 延时时间 这样的结果就是轻触一 ...

可以定时器的,去抖动时间不要过长,过长的话可能会影响功能(我试过程序了,可以的)

网友B:
//sbit led = P0^0;  //后面是注释吗?单片机就会不知道sbit led = P0^0;我是初学,说的不对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it led = P0^0;  //后面是注释吗?单片机就会不知道sbit led = P0^0;我是初学,说的不对请指正

是注释,只是为了方便我们看的,

网友C(2021-07-08):
我的运行不了会报错请问是什么情况,第一次学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