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STC89C58省电终极挑战 12864万年历二级菜单农历节日显示自动闰月不重复节日

楼主(2014-09-07):
应各位朋友要求 经过几天奋斗 把万年历的代码重新写了一下
加入省电模式  比原来省电30%以上 之前版本: 请点这里   还有 这里
以前有的电压电流测量 本机电压检测 由于贴片式的AD芯片 脚基本上被弄断了 然后被击穿了一个测量引脚 导致所有其他引脚数据不准确 所以就丢弃不用了(遗憾中)
不啰嗦 先上附件
说明:我的液晶是 128点阵加 最上面有一点点 的段式液晶(早期手机用的那种点阵液晶)
段式区域用到了 铃声符号 闹钟符号电池框框符号
主界面 大字显示时间 16*16 中文字显示星期 日期农历 闹钟状态
在没有节日需要显示的时候 显示时间 星期 日期 农历
当有节日需要显示的时候 农历显示的位置将会显示节日信息 (农历与节日轮流显示 四秒钟变化一次 )
24节气显示在 闹钟状态的位置 与闹钟状态轮流显示 同样也是四秒钟变化一次
设置里面总共六项 时间设置 闹钟设置 背光设置 农历查询 关于本机 系统设置 这六项
背光设置里面有子菜单 背光时间 背光亮度设置 时间设置范围 为 5-45秒  每5秒递增 递减
背光亮度 1-10可调 每次调整1级 数值为1 时背光关闭
农历查询 输入任意日期 查询 对应的农历日期(2000 -2099年)
系统设置里面 包含 整点报设置(开关) 按键声音设置(开关)待机设置(开关 以及时间) 待机时间从 30-600秒 每30秒递增 递减
另由于我的无源蜂鸣器已经坏了 铃声函数 还是之前没有优化之前的 铃声函数 可能由于优化后 效率有所提高 而导致的声音频率发生变化 可自行调整
好了 上优化前 工作电流对比

接上电源

10毫安档位 7毫安不到

进入界面后背光处于设置亮度中 当时为2级
6毫安

好了灯光熄灭 进入省电模式 3.几毫安

这个是优化前的 上电

8毫安

进入界面 七点几毫安

灯光熄灭后 还是大于7毫安

进入待机模式 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
此时档位换到1毫安档位 0.7几个毫安 这个电流 要是用一块手机电池的话 可以用好长时间了哦

下面进入整机查看模式。。。。。。。。。。。。。。。。。。。
。。。。。。。。。。。。。。。。。。。。。。。
。。。。。。。。。。。。。。。。。。。。。。。

外部唤醒用的外部中断一 与返回键接在一起 进入待机模式后按一下返回键 机器重新正常工作
有个BUG 貌似我解决不了 首先按下确定键 不放 然后按下返回键 然后松开确定键 在松开返回键 会出现只显示秒钟农历闹钟 的情况 需要进入以下设置 然后在返回才行  当然 这个是刻意使坏 正常不会这样按滴!

网友A:
好家伙啊,xueyunmicheng大大,又发力作,我当然是第一个顶起,基本完美,看来可以出产品了,先仔细研读一下.

网友B:
是12864屏吗?

楼主:
我也是初学者呀  程序基本采用啰嗦模式写出来的
液晶是12864 无字库的 ST7565P 主控的液晶

网友C:
真高手啊,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D(2014-11-04):
厉害,看的我好像做一个啊

网友E:
st7567的相关资料和程序都很少,st7567基本算是订制的,楼主强大

网友F:
感谢楼主了! 已下载,作个参考资料很不错的.

网友G(2015-01-27):
牛了来学习,学习,老式的手机屏都这样吗

网友H(2015-03-18):
引用 网友G:
牛了来学习,学习,老式的手机屏都这样吗

不全部是 可能只是部分 需要碰到合适的才行

网友I:
想问一下这个屏幕的背景灯你的有接口吗?我的这个没有单独的背景灯接口,它是嵌入在里面的  ,用定时器1计数判断处于设定值内,如果超出关闭定时器,计数变量清零,通过任意按键唤醒打开定时器,且计数变量清零,这样即可达到背景灯时间控制,但是我的屏幕没有背景灯的接口啊  也是st7565的驱动的

楼主:
我的这个液晶本来也是没有灯光线的 被我改出来的 液晶上面不是有一个空脚啦 把灯光的负极原来的线切断 然后 接到那个空脚上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液晶本来也是没有灯光线的 被我改出来的 液晶上面不是有一个空脚啦 把灯光的负极原来的线切断 然后 ...

好吧 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谢谢啦   嘿嘿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哦,通过你的程序给了我一些思路,写了三大模块,第一为设置模块,第二为工具模块,第三为娱乐模块,设置模块为各种设置,工具里有农历查询手电筒和版本信息,娱乐模块预留了收音机贪食蛇俄罗斯方块三个模块,目前只有娱乐下面的模块没有写了 有点困难 ,所以就预留了,全程模块化写法,通过标志位使系统运行。也是感谢您给的创意,我就想到了利用手中的液晶写了这个 ,,有机会给您看看

网友J:
动手能力很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吧 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谢谢啦   嘿嘿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哦,通过你的程序给了我一些思路,写了三大模块 ...

要的 完成后记得发帖 上图 互相学习学习 收音机我一直没有弄过 不懂他的初始化代码 和调太代码 (以前的MP3上面的收音机模块)

网友K(2015-05-19):
弱弱的问题 你那个 外部中断 从待机模式恢复 是怎样接的??

网友L:
下载看了你的程序,佩服佩服,估计捣鼓了不少时间

网友J:
下载看了你的程序,佩服佩服

网友M:
89C58只有挂起模式,没有省电模式。
通常只有外部中断才能唤醒MCU,楼主是用RTC芯片唤醒的吗?

网友N(2016-05-28):
楼主,写入你的程序,屏幕一直花屏,数字不显示,一直为斜杠。

网友N:
一直是这样子,花屏

楼主(2016-07-29):
你的时钟芯片没有成功驱动 检查ds1302接线

网友O(2016-12-16):
用你的程序,改了一下12864的程序用在农行的u盾122864屏幕上面了,你的程序让我弄懂了1302,备注很清楚谢谢!我用的事stc12le5a60s2的单片机,开始对比度不太合适容易出现重影或者过重的显示,把对比改成0x15了解决了

网友O:
通过您的程序学会了很多东西,备注的很清晰,让我很容易看懂,成功把程序移植到了我的农行st7567的12864上面

网友O:
我驱动了st7567的农行u盾,需要改12864的引脚和写数据和写命令里面的程序,改成st7567的就行了,通过你的程序学会了许多!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工程文件里没有头文件,我自己找了一个,为什么编译不通过啊,求解

只能调用一个头文件,你这把两个都给调用了,上面提示寄存器重复定义,把另一个头文件的调用指令删除即可。

网友R(2017-04-11):
学习,找了好多资料了

网友S(2017-05-15):
看介绍应该不错,可下载不了

网友T:
学习了,感觉很棒的一款时钟,谢谢分享。

网友U(2017-06-17):
谢谢楼主分享,太精彩了

网友V(2017-12-08):
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W(2018-02-15):
以收藏,谢谢楼主,这个做的真心好

网友X:
太精彩了

网友Y:
这人用STC89c52可以吗?没有58

网友Z:
能力很强,向你学习,

网友AA:
挺好的帖子,学习学习

网友AB(2018-03-31):
没有黑币,程序下载不了

网友AC(2018-05-08):
我有时间也要试试,正好手里有一个屏幕。

网友AD(2019-09-23):
这个很厉害了,正好刚才拆了一个U盾

网友AE:
记号一下,有币看看是怎么省电的

网友AF:
引用 网友Q:
工程文件里没有头文件,我自己找了一个,为什么编译不通过啊,求解

头文件的问题,这么简单的问题很容易看出来呀。。

网友AG(2020-01-08):
有读取命令吗

网友AH(2020-03-01):
不错不错,我也有个这个12864

网友AI(2020-10-27):
这么厉害, 是不是以前的 手机屏幕也能这样,搞定啊

网友AJ:
和12864是一样的吧

网友AK(2021-02-04):
先下载了说不定这次能学会

网友AL:
真的很棒了

网友AM(2021-04-21):
真高手啊,要好好学习下,学习。十分感谢。

网友AN(2023-07-14):
非常优秀的时钟,在其他论坛看到过转载的

网友AO:
引用 网友O:
我驱动了st7567的农行u盾,需要改12864的引脚和写数据和写命令里面的程序,改成st7567的就行了,通过你的程 ...

哪一款的农行u盾?

网友AP:
要不要外部弄个光敏电阻,光线越弱时候屏幕背景灯越弱,光线越强背景灯越亮;
或者加个被动红外探头,人走时背景灯熄灭,人来时背景灯亮起

网友AN:
果断下载仿制一个

网友AQ:
闰年一直搞不定算法,学习学习

网友AR(2023-08-28):
求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AS(2023-11-25):
手里有一块58和建设的18264液晶。学习一下自己也这折腾一个。

网友AT(2024-07-22):
楼主用的什么取模软件啊,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U:
引用 网友AT:
楼主用的什么取模软件啊,可以分享一下吗

stc-isp就可以取模

网友AV:
向高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