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用单片机控制74HC123D

楼主(2014-09-07):
哪位师傅用个74HC123D呀,如何用单片机控制输入低电平到A脚。求程序,,。。本人初学者,多次试验A脚输入低电平,Q与负Q都得不到正确电平。
谢谢..主要是单片机如何输入低电平触发信号。。

网友A:
74LS123

网友A:
你看下一它的资料

网友A:
你可以通过按键输入低电平触发的呀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用单片机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建议你去看看单片机论坛的初学入门这个区吧,里面有输出低电平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用单片机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建议你去看看单片机论坛的初学入门这个区吧 ...

用单片机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是什么样的程序呀,,单片机输0到74HC123的A脚,我试了74HC123不正常工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一它的资料

资料看了多次了,,74HC123的A脚输入低电平触发吗,,我把A脚对应接单片机引脚输出置0。不行的,,。。也用了中断定时器,让A脚对应接单片机引脚输出状态和他的反状态之间变化也不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