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的掉电调光功能

楼主(2014-09-09):
   目前有一些高亮度的LED手电,它有一功能,是掉电调光的,就是一开,是100%亮度,断一下开关,再上电,就50%的亮度,再断一下开关,再上电,LED就在闪灯,这样通过断开电源来调档位,是运用了单片机的什么功能呢?思考了很久,也看了一些单片机的资料,都没有这样的功能,不知哪位熟悉这样的功能是什么一回事,谢谢~~

网友A:
那种电筒没用单片机,里面只不过有个三档开关而已,按一下是1档,全亮,再按一下关,再按一下变2档50%亮度(通过限流电阻实现)再按有关,再按变3档闪光(通过两个三极管组成震荡电路来驱动一个功率管),再按又关,反复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电筒没用单片机,里面只不过有个三档开关而已,按一下是1档,全亮,再按一下关,再按一下变2档50%亮度 ...

有一些是用到单片机的,它就是控制一MOS管,就一个。而且就是一个IO口输出一个方波。而且这单片机是STC的单片机,不知哪位知道这样的功能是单片机的什么功能?

网友A:
io口输出方波就是我们常提到的pwm。给个输出pwm的例子你看看
/********************************************************************************
*  标题: 恒速运行                                                               *
*                                                                                                    *
*********************************************************************************
* 通过本例程了解PWM 的基本原理和使用                                                                                         *
*                                                                                                    *
*   请将直流电机线接在+5V P12对应的端子上(步进马达接口出)                                                *
*                                                                                    *
* 请学员认真消化本例程                                                               *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timer1;
sbit PWM=P1^2;

void system_Ini()
{
    TMOD|= 0x11;
        //PWM
        TH1 = 0xfe; //11.0592
        TL1 = 0x33;
        TR1  = 1;
    IE =0x8A;
}

main()
{
  system_Ini();
  while(1)
  { if(timer1>100) timer1=0;
    if(timer1<30) PWM=0;
    else PWM=1;

   }

}

/*************************************
[ t1 (0.5ms)中断] 中断中做 PWM 输出
  ------------1000/(0.02ms*250)=200Hz
*************************************/
void T1zd(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e; //11.0592
        TL1 = 0x33;
         timer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输出方波就是我们常提到的pwm。给个输出pwm的例子你看看
/***************************************** ...

       我知道这个是方波,我想了解的是,单片机,掉电调档,这个是单片机的什么功能。就是断电,再上电,是一档亮,再断电,再上电,就变了二档半亮,三断电,再上电,就闪灯的档,三档循环,这个功能,LED手电是经常用到的,不知这是单片机的什么功能,哪位能了解一下啊?单片机在掉电的那一瞬间,难道还有记忆功能的吗?应该是断电复位才对的啊,真不解啊。

网友A:
掉电调档,只是掉灯泡的电,单片机还是连接着电池啊,按一下只是关掉单片机输出而已

楼主:
确实是单片机的,那开关是拨动开关,直接接电池的,我拆过那手电!

网友B(2014-10-28):
单片机电源断电的话就要用到eeprom,eeprom里的内容,电源断电不会丢失,可以随便写入或取出数据。
单片机内部必须有eeprom才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C:
Ram的记忆呀

楼主:
如何设置,有参数考程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设置,有参数考程序吗?

给个联系方式,  可以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联系方式,  可以交流下

2355341548,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D(2017-12-26):
引用 楼主:
2355341548,联系方式,谢谢。

是的确实是单片机,输出脚为低电平时进入掉电模式,功耗0.1uA以下,我想要这个程序,有谁愿意写我给50RMB

网友D:
我也想要这个程序,确实是单片机,输出为低电平时,进入掉电模式,功耗只有0.1uA以下,有谁愿意写我给50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