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不能用单片机控制另外一个用电器的开关,比如用单片机控制音乐播放器的开关

楼主(2014-09-10):
求助:能不能用单片机控制另外一个用电器的开关,比如用单片机控制音乐播放器的开关,我自己是想用三极管来控制。行得通吗?

楼主:
还有我要控制5V的小风扇,应该用电机驱动模块吗?

网友A:
可以。将风扇接在5V电源上,通过单片机的引脚输出高低电平控制三极管进而控制风扇。

网友B:
不知道有何意义,播放器没开关吗

楼主:
播放器开关是有,但那个开关是需要手动的,我现在就是想要实现自动开关,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C:
一般来说,单片机能直接驱动的负荷是有限的。但是驱动能力是可以放大的。

如:三极管、可控硅、继电器等等。除了要注意驱动的能力外,还要注意隔断负载或执行机构的杂波干扰。

网友D:
学学经验
是不是可以加个驱动电路啊...在加个续电器效果更好吧

网友E(2015-11-20):
引用 楼主:
播放器开关是有,但那个开关是需要手动的,我现在就是想要实现自动开关,谢谢大家帮忙。

直接用4键无线遥控器加三极管控制

网友F:
完全可以,不过开关得选择音频开关,否则您在开关的时候会有噪声

网友G:
可以的 。驱动方法还是有很多的